高压锁尾舵机使用低电压后无法锁尾了?

楼主(2017-05-31):
最近装了架富丽380,装完后无论怎么调试都无法解决金鱼尾的现象,后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将铂金V4的BEC调到8V(默认6V),金鱼尾现象就消失了,然后我将X3上的V3的bec调到6V,金鱼尾就出现了。锁尾舵机一个是565X,一个是富丽忘记型号了。大家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

网友:
低电压力小呗,检查下尾巴是否顺滑

网友:
可能尾巴太紧

网友A:
哈哈,是你,我一直以为这个是小鸡鸡的通病呢,X3我也是有金鱼尾,慢摆,弧度不大。电调我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是你,我一直以为这个是小鸡鸡的通病呢,X3我也是有金鱼尾,慢摆,弧度不大。电调我没试

你是?

网友:
很正常,高电压速度快,力量大

网友B:
请问富丽的60安电调怎么调bec可以设置成8v吗

网友:
没有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富丽的60安电调怎么调bec可以设置成8v吗

铂金的V4电调只能用设置卡设置参数

网友:
电压低了当然锁尾差一些。

网友:
机械问题多一些

网友:
尾滑块不顺的原因较大,高压增加舵机力量,565舵机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我出现过尾舵因为滑块不顺热到烫的情况,后来把滑块弄顺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