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8FG T12FGH 14MZ能飞150X?

楼主(2017-05-31):
如题,不能用就悲剧了

网友A:
t8fg確定不行
不支援S-FHSS

网友A:
剛剛查了一下 都不能用

网友B:
T6J,T10J,14SG,18SZ,18MZ,18MZ WC

楼主:
楼主已哭晕在电脑前

网友C(2017-07-05):
淘宝有卖转换的 想一个接受盒子 通过原装接收器转接dsm2 信号
好像叫一个叫oriangerx 的一个公司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