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如何用14sg设置

楼主(2017-05-31):
从朋友那拿了一架k110,本人直机新手,求教大神如何用14sg设置,谢谢

网友A:
接收机模式要改成s-fress,在遥控器里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模式要改成s-fress,在遥控器里改!

对频会,就是不会设置螺距什么的

网友A:
遥控里从新建个模型,基本就ok的,我也刚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里从新建个模型,基本就ok的,我也刚入

飞不起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不起来啊

以前飞什么飞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飞什么飞机的?

没飞过直机,朋友的k110拿来想玩玩,我飞固定翼的

网友A:
试一下6通道调成反向,有可能是螺距反了…最好找个懂得人指导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6通道调成反向,有可能是螺距反了…最好找个懂得人指导你……

附近没有玩航模的人,固定翼就是自己看论坛搞的,单飞的菜鸟真郁闷啊

网友A:
联系淘宝店,会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系淘宝店,会有所帮助

谢谢你,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
欢迎加入伟力航模讨论群,群号码:211041970。群里有几个用14sg飞的

网友B:
system:s-fhss,油门通道在condition里面设为和螺距相同的。subtrim和endpoint里面微调舵机中立点和舵机行程。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throttle curve,pitch curve并注意将所有trim清0。d/r里响应曲线调缓些(手感)。gyro选normal因为110不支持avs模式。切换方式设为switcher并定义一个切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stem:s-fhss,油门通道在condition里面设为和螺距相同的。subtrim和endpoint里面微调舵机中立点和舵机行 ...

谢谢您,我试试

网友:
在这啦打关键字110.120都有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