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装到一台可以爽飞的130小机-补充视频

楼主(2017-05-31):
这段时间小伙伴都玩小机的比較多,折腾了几个小机都各种问题,最近终于找到一架动力搭配各方面都不错的小机。
简单记录一下装机过程,晒晒图。
=========装机清单===========
机架:飞羊130
飞控+电调:飞盈佳乐mini塔(带osd)
电机:新领航1106 10000kv图传:kingkong25mw
摄像头:mini雨燕
=========================补充飞行视频:
?spm=a2h0k.8191407.0.0&from=s1.8-1-1.2

1.机架,侧板和底板都是2mm的版本,找人开的,方便排版,节省材料,降低成本

2.简单组装起来的效果

3.上mini雨燕,轴距130,当然搭配minimini雨燕更好

4.小机必需装上BB,不然掉草丛太难找了

5.本来计划装miniF4的,刚好飞盈佳乐出了迷你塔,还是选择了这款,F3带OSD

6.骚紫色,做工还行,不过个人还是喜欢黑色

7.飞塔装机比較简单,直接焊线

8.电机是朋友推荐的新领航1106 10000kv,实际应该是7500kv,带三寸3叶浆,动力确实不错
不过这类小电机通病,上浆的螺丝孔很容易滑丝,一定要用长一点的螺丝去上。

9.飞塔先将电调层焊好

10.电源线注意正负,丝印在中间,只有一个+。有小伙伴就焊接反了,直接烧了,还好飞盈的售后人好。呵呵

11.飞控单独取下来,按说明书焊接好接收机,图传

12.照片是之前拍的,下面这个摄像头的取电得改成主电源,如果是用mini雨燕的话,图传出来的电压在满油门的时候不稳

13.基本就组装完成了,上点测试一下。这个小图传只有16ch,好在有race频点

14.完工

15.整机总量在90g左右,不包括电池

16.试飞手感很好,除了声音,其它和大机感觉差不多,后面有时间补个视频。

网友:
很精致 赞一个

网友A:
机架不错!TB搜索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不错!TB搜索不到啊

淘宝应该有类似结构的,这个是自己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架不错!TB搜索不到啊

要买找我,微信号18038873224

网友B:
130机架用1106是不是有点吃力啊,用1306多好。

网友:
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C:
帮顶,期待飞行效果,是否飘,看你的飞控好像就垫了白色的垫圈而已?现在最怕漂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期待飞行效果,是否飘,看你的飞控好像就垫了白色的垫圈而已?现在最怕漂移了。

飞过了,手感不错,默认pid微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D:
整機90克有點重了,應該是小雨燕太重的關係,建議換成微雨燕(Micro Swift),我的只有70克,請參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整機90克有點重了,應該是小雨燕太重的關係,建議換成微雨燕(Micro Swift),我的只有70克,請參考。

请问你是用啥图传?

网友:
机架的确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机架用1106是不是有点吃力啊,用1306多好。

这个搭配刚好,之前还用过1408太重了,这个上2s电挺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是用啥图传?

和版主一樣,用kingkong25mw,
倒是另一台,換用PIKO 25~200mW圖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整機90克有點重了,應該是小雨燕太重的關係,建議換成微雨燕(Micro Swift),我的只有70克,請參考。

这个是什么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什么电机?

電機是 銀燕EMAX RS1104 5250KV

网友:
好机好机!!!!!!!!!!

网友F:
预算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预算要多少?

800左右吧

网友F:
算上电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算上电池了吗?

2s小电池便宜,一两块可以边充边飞.

网友G:
kingkong25mw 这个图传最远能传有多少米? 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kingkong25mw 这个图传最远能传有多少米? 谢楼主

100m左右没问题,看环境,远的没试过了

网友H:
250规定出来后,是不是都要转小鸡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250规定出来后,是不是都要转小鸡了啊

小鸡方便点在小区也能飞

网友H:
小鸡有飞4S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鸡有飞4S的吗?

之前做了两架4s的,没有这个好飞

网友:
飞机很精致

网友I(2017-07-02):
引用 网友D:
和版主一樣,用kingkong25mw,
倒是另一台,換用PIKO 25~200mW圖傳

老大,PIKO图传会一推油全是波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大,PIKO图传会一推油全是波纹么?

是的,我買了2個都是如此,已經不用了,
也可能是買到瑕疵品,後來發現板上有漏焊的零件...但沒空理它,就放著。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和版主一樣,用kingkong25mw,
倒是另一台,換用PIKO 25~200mW圖傳

請問這是瓜家的130對嗎?
要裝微雨燕是否要改動機架
(對照側面的Y型固定座,固定方式與瓜家展示的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J:
請問這是瓜家的130對嗎?
要裝微雨燕是否要改動機架
(對照側面的Y型固定座,固定方式與瓜家展示的不同) ...

是瓜家的沒錯,但是必須把兩側固定鏡頭的支架先給剪掉,再用輔助夾固定微雨燕。參考圖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