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走的 电机散热

楼主(2017-05-31):
SAB 500
台达 24V 风扇4*4*1CM 0.16A 直接接电调的电池
注意风扇不能靠电机太近,电机磁力强,小风扇会不转
很多机型可以找地方装,主要是怕持续飞 降落的以后的一段时间马达齿烫皮带或者烫大齿

网友A:
小建议 如果能装上温控就省电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建议 如果能装上温控就省电啦

直接通电池的 0.16A
飞3分钟 8mah

网友:
请问你570电调怎么冷却?

网友:
怎么安装风扇?

网友:
组长就是6

网友:
牛逼,好想法

网友:
電機那買的,好用嗎?型號是……?

楼主:
电调不需要加风扇

网友:
想法很好这样连续飞也不成问题

网友:
电机散热口为什么不做成风扇切面,转起来比如上面往进抽气,下面往出排气呢?
或者就已经是这样的了?

网友:
外转无刷电机本身就靠几根柱子起到风扇作用散热的,这样做其实效果不大,正确的做法是对着铝的电机座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