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 1:20 TATRA 813 越野卡车

楼主(2017-05-31):
?spm=a2hzp.8244740.0.0
?spm=a2hzp.8244740.0.0
?spm=a2hzp.8244740.0.0
目前尚未完工,正在制作和完善驾驶室内布置。涂装和细节也在进行完善。不定期更新

一些真车照片

一些真车照片

找了些资料,计算尺寸比例

找了些资料,计算尺寸比例

绘制底盘外壳

绘制底盘外壳

设计手稿

设计手稿

打印出外壳,组装齿轮等

打印出外壳,组装齿轮等

底盘测试

底盘测试

悬挂合格,换轮胎

悬挂合格,换轮胎

手工外壳制作

手工外壳制作

完善外观细节

完善外观细节

上漆

上漆

房车车厢安装

房车车厢安装

驾驶室弄了弄

驾驶室弄了弄

网友:
手工了得~赞!

网友:
强大!!!

车架齿轮都设计

网友:
喜欢,期待出套件,可购买

楼主(2018-01-20):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A:
大神 我也在自製车壳
请问你是怎麽把车头连在底盘上
还有你怎麽把pvc弄曲?
你用什麽补土?
2mm会太幼吗?不怕撞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 我也在自製车壳
请问你是怎麽把车头连在底盘上
还有你怎麽把pvc弄曲?

大梁上预先打好固定孔位,然后车壳做好后,加个固定架,固定架再用螺丝和大梁连接就行了。要弯曲那个材料很简单,用打火机烤一烤就能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梁上预先打好固定孔位,然后车壳做好后,加个固定架,固定架再用螺丝和大梁连接就行了。要弯曲那个材料 ...

谢谢你的回复

但请问有图吗 固定架什麽的 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但请问有图吗 固定架什麽的 不是很明白

简单画了个三维图,应该一目了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画了个三维图,应该一目了然了

太感谢你了 很清楚
我看固定架是适用于大部份场景 但螺丝穿过固定架后是用螺母收紧吗? 里面感觉很难上?
想问多下就是半圆型的固定架用pvc做?会否不稳固?
你这个是什麽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感谢你了 很清楚
我看固定架是适用于大部份场景 但螺丝穿过固定架后是用螺母收紧吗? 里面感觉 ...

我一般是把螺母用AB胶直接固定在内侧的孔上,这样只要从外面把螺丝拧进去就行了。安装拆卸都方便。至于固定架,其实网上有卖的,只要螺丝上紧绝对牢固。当然你要用PVC材质自己DIY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般是把螺母用AB胶直接固定在内侧的孔上,这样只要从外面把螺丝拧进去就行了。安装拆卸都方便。至于固 ...

"螺母用AB胶直接固定"这个真的没想过呢哈 好主要意
我要再努力一下 期待你其它分享
这是我的拉力卡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