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四轴上拆下一个小电机,做了这样一个东西……持续更新……

楼主(2017-05-31):
玩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小四轴,然后自己写了个飞控,接下来想给自己的小四轴也配个云台

可是3轴云台体积都不小,重量也大,不管了先把让电机转起来,后续再想想怎么搞!

昨晚测试了一下,放了一个wifi图传,效果还不错的!

网友A:
必须要加减速,直驱力量太小,我也想做过小云台,当时是想以1.7克舵机为基础,后来忙别的就没再继续。

网友B:
要做好就难咯,算法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加减速,直驱力量太小,我也想做过小云台,当时是想以1.7克舵机为基础,后来忙别的就没再继续。

你之前做的云台什么样? 发个照片给我参考一下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做好就难咯,算法很关键

写飞控有段时间了,基本算法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就是怕振动不太好处理,云台对振动敏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之前做的云台什么样? 发个照片给我参考一下把。

想过而已。。。。而已。。。。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过而已。。。。而已。。。。而已。。。。。。。。。

兄弟看一下更新的视频,给点建议

网友A:
看更新的视频效果不错啊,我当初是想加一级齿轮减速(用4mm空心杯),同时大齿轮作为支架的一部分以减轻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更新的视频效果不错啊,我当初是想加一级齿轮减速(用4mm空心杯),同时大齿轮作为支架的一部分以减轻重 ...

重心差不多的话,力量是够的。

网友:
都是神仙。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差不多的话,力量是够的。

嗯,确实如此,特别是小摄像头和图传,重心位置稍偏一点影响也不大。

网友:
客户端无权播放,201

楼主:
这几天忙着搞110小穿越了,有点头大呀,下周花点时间来更新。

网友:
直接做的姿态位置闭环?

网友(2017-07-13):
这个有意思,很有创想。

网友(2017-10-10):
膜拜大佬,可以进DJI 了吧

网友(2018-04-17):
哪一行干好了都出人才啊...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