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14sg飞380的设置教程

楼主(2017-05-31):
换控了,可是控拿到手里头都大了,全tm英文,抱着说明说打开遥控器对照学习,多少懂点,可还得请教老司机们给个飞fl380的设置教程,陀螺仪是黄k8,斜盘s313,锁尾deko  s1107,谢谢前辈们了!

网友A:
楼主不在家里飞啦?你这是哪里,还要光伏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在家里飞啦?你这是哪里,还要光伏发电

不搁屋里飞了,跑房顶上飞,这是给俺这贫困户装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搁屋里飞了,跑房顶上飞,这是给俺这贫困户装的!

能玩得起航模还贫困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玩得起航模还贫困户?

不是贫困户就该用核能发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贫困户就该用核能发电。

好吧,贫困户

网友:
同款控帮顶一下

网友D:
最好通读一遍,然后再设置,不然怎么教都没用的。
另外顺便问下各位模友,设置hold模式后,7通道在拨熄开关后会达到-135的位置,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通读一遍,然后再设置,不然怎么教都没用的。
另外顺便问下各位模友,设置hold模式后,7通道在拨熄开关 ...

一边读一边摸着遥控器操作,这太不好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啦  楼主

简单?那是对你们英文能手简单,对于俺这没搞过的形同天书!

网友F:
你这个还好,我的d7比你这个难多了,自己摸索了2个月,终于可以飞380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简单?那是对你们英文能手简单,对于俺这没搞过的形同天书!

需要什么帮助  就说呗

网友:
不明白  找我就是了  我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什么帮助  就说呗

设置直升机模式时,就是遥控器需要设置哪几项?需要注意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还好,我的d7比你这个难多了,自己摸索了2个月,终于可以飞380了

我之前的天7也是不知道摸索了多久,真麻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设置直升机模式时,就是遥控器需要设置哪几项?需要注意哪些。

看你飞什么手  就设置对应的模式  然后关闭油门和螺距的微调  然后螺距调成普通螺距  然后看看通道编程对不对 然后看看舵机检测通道有没有都在中立点  油门0  50  100  螺距-100   0  100  就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飞什么手  就设置对应的模式  然后关闭油门和螺距的微调  然后螺距调成普通螺距  然后看看通道编程对 ...

就是没调K8之前,遥控器里面要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没调K8之前,遥控器里面要怎么设置。

加你微信吧

楼主:
好的,你的多少,我加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你的多少,我加你的。

楼主:
用户不存在啊。我的my1013550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