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每个起落都保护

楼主(2017-05-31):
今天下午飞了4个起落,每个起落都是最后半分钟保护,辛亏我都是最后一分钟飞的近飞的低,要不然噼里啪啦的炸啊。我的头罩也开了孔,电调也加了风扇,还是保护,保护,保护。难道真是天热了嘛,我这里中午37度

网友A:
飞多少油门值?定速还是普通

网友B:
啥电机?以前夏天100a飞亚拓550e也没保护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电机?以前夏天100a飞亚拓550e也没保护过啊。

邵意4025电机,进角8度

网友C:
邵意跟蝎子比怎么样?

网友D:
把低压保护关了,应该是温度保护了,100V3没有电流保护。
然后低速悬停看看还会不会保护

网友E:
楼上说的有理,低压保护设低一点,看看电池是不是该换了。

网友F:
啥也不是,手法不好转速太低,你转速多少

网友:
弄个250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多少油门值?定速还是普通

定速70,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邵意跟蝎子比怎么样?

邵意便宜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低压保护关了,应该是温度保护了,100V3没有电流保护。
然后低速悬停看看还会不会保护

低压保护是关掉的,飞3分多钟,剩下的半分钟都是悬停悬停,然后动力就没了,熄火降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啥也不是,手法不好转速太低,你转速多少

2500转速啊,转速不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有理,低压保护设低一点,看看电池是不是该换了。

确认是温度保护,新电池,并且低压保护我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低压保护是关掉的,飞3分多钟,剩下的半分钟都是悬停悬停,然后动力就没了,熄火降下来的

你要确定下动力直接停了还是还有50%.
我最近飞是直接停了,炸了好几次
直接停的话要么油门信号有问题,要么电调本身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确定下动力直接停了还是还有50%.
我最近飞是直接停了,炸了好几次
直接停的话要么油门信号有问题,要 ...

动力减弱,弱到都快不转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动力减弱,弱到都快不转了

那就是电调本身有问题了,你竟然还能救下来这么多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电调本身有问题了,你竟然还能救下来这么多回

电调应该没大事,主要是我飞的温柔,听见转速不对劲我就降下来了,有的时候4分钟能飞完,有的时候也就飞3分半动力就减小,估计真是温度高,不小心碰了电调一下,手臂直接烫破皮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调应该没大事,主要是我飞的温柔,听见转速不对劲我就降下来了,有的时候4分钟能飞完,有的时候也就飞3 ...

那就是天气太热了,造成电调过热保护,裸飞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就是天气太热了,造成电调过热保护,裸飞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去,换电调能解决不实在不行孔再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水冷

这个主意好,就是太沉了

网友I:
和天气渐热有关系。电调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I:
和天气渐热有关系。电调保护。

这可如何是好,难不成裸飞嘛

网友:
楼主要不试试换小1t电机齿,进角12 ,pwm32然后重新标定看看

网友:
其他没问题的话
就是人品问题

网友:
电动都这么复杂,油动不考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可如何是好,难不成裸飞嘛

天气热还是在家飞小机安逸

网友J:
温度和低压保护都关了呢?

网友K:
高温天看来要温柔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高温天看来要温柔飞了。

换了4020,520桨,应该问题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