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ach342像真机制作

楼主(2017-06-01):
大图一张先上

按照图纸裁好各部分
注意这一步先不要把机身上的机翼位置抠出来,否则弯机身的时候容易变形褶皱

垂尾、升降舵、副翼写真膜如果事先打印的时候没贴在板子上,就可以撕下来分别贴上了,两面都需要涂装的。垂尾和升降舵不需要用双层板,单层板子贴双面膜就可以,副翼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是否用双层板。我这里用的是两层板子的副翼,为了做出来像轻木机那种棱角效果,用单层板更简单一些。
可以把kt板内层的pvc膜撕掉,减轻不必要的重量。
注意:切舵面的斜面大约30到45度就可以,两面舵面粘合的一边则尽量的角度小一些,最好是切好了用细砂纸打磨一下,做到两面的角度和面积一样,这样不容易出现舵面中立的时候气流却偏的。
在升降舵v型部位用钢丝加固好,使舵面受力均匀

做鸡翼如果感觉有难度,可以选择不做翼型,直接两层板子合在一起,处理一下边缘就可以。做翼型难度稍微提高一些。把内部的pvc膜撕掉,不但减重,而且撕掉之后板子更好弯了,弯折kt板的方法也很多,我用的 是用木条压出折痕,然后慢慢弯出弧度,还可以用笔或者比较顿的东西划出折痕,两者各有利弊,划折痕kt板强度会略低,压出来的强度稍高,且不容易出现棱角。同时把边缘切薄,切斜边,便于粘合
这一步也需要把舵机装好,排布一下翼肋,翼肋我没有全用,只用了四片
全部做好之后用y线引出舵机线就可以了
注意:如果感觉机翼不太好弯,可以选择把左右机翼切开,分别进行,弯好翼型之后再粘好

机身部分比较好做,同样也是撕掉pvc膜,然后压出折痕,夹上肋板之后粘好
找位置安装舵机,用延长线引到机头位置,舵机位置不需要很精确
注意:如果弯机身的时候发现因为压痕位置不理想导致弯的有些偏,可以继续多压几条压痕出来,在弯折的时候可以慢慢修正误差

机身机翼结合需要慢慢来,不可以用蛮力了,慢慢调整装好就行,注意不要装偏了
机翼装好之后热熔胶固定,然后弯折机头部分,此处比较费劲,需要慢慢弄,也可以划好折痕弯个类似直角的,不做圆弧型的
注意:先把机头弯折出来痕迹,然后再开机身上的机翼孔,因为这个地方有些难度,需要慢慢来,我的方法就是把机头全弯折好了之后用透明胶带先固定,然后分段打开透明胶带打上热熔胶,用手压住等热熔胶冷却固定,分段越多粘合痕迹越小,看起来也更漂亮一些

用木片和钢丝,钢丝需要用比较硬的,暴力降落的时候不容易弯,后轮尽量用小的,用木片或者塑料片做一下加固,前起落架安装需要靠前一些,靠近重心或者在重心之后都容易出现“狗吃屎”
后起落架应该尽量的小一些,选用小轮子,这样可以使机头抬起角度更高,不易扫桨

升降舵和垂尾我用的纤维胶带做铰链,简单好做,也比较结实,也可以选择用合页。安装的时候注意不要装偏了
在装正机翼的前提下,以机翼为参考先安装升降舵,如果不用按压的情况下升降舵是偏的也没关系,可以打完热熔胶之后用手固定等待冷却,然后看情况对缝隙进行适当的填补热熔胶就可以
装好升降舵在装方向舵,原理一样,如果偏了可以稍微削薄一侧的机身安装位置的kt板然后慢慢调整一下就行

电机座安装到机头部位,根据需要做加固,这个机型我没用右下拉角,直线安装的。
电机座的固定方式可以根据自己手头的材料来做,没有前拉电机座的就用塑料卡片或者木片开孔,然后两侧木片夹住两三层kt板,再用长螺丝固定上电机

安装好电机,布好线之后,就可以安装机腹的盖板了,机头部分的盖板做成可开合的,电池电调接收都在机头部位,不用担心机头过重,电池安装位置在机头正好调好重心
机头盖板尺寸不是很合适,需要适当切削

舵机拉杆选用3mm粗钢丝加固,为了减少舵面震动导致飞行不稳

上传图纸,不知道为什么上传之后就打不开了,再次上传百度云盘连接供模友下载http://pan.baidu.com/s/1o6otbGA

网友:
复杂 现在好好研究 准备重拾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