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极翼P2pro离地直接翻滚

楼主(2017-06-01):
朋友那拿来的一套450四轴 就是起不来
遥控器天九09s 设置为PCMS1024    通道分配左起为1342
横滚为1  偏航为4  俯仰为2

前期数值都很大横滚200多  俯仰100多  俯仰/横滚500满值起加油门直接前翻
后将数值全部设为默认加油门后直接左翻
设备连接一直显示为串口号或波特率设置不正确

无法自检

网友A:
你电机转向肯定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机转向肯定不对

对的  全部校准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  全部校准过

那试试把飞控校准水平,或者恢复默认

网友:
飞控修正方向不对,或者电机转向不对,或者电机顺序没接对。
先把飞机拿在手上,油门推一点,晃动机身,感觉一下修正方向对不对。正确的是右边向下压,右边的升力会变大。其他各方向也都一样。

网友:
桨有没有装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