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两次炸鸡,报废两块电池

楼主(2017-06-01):
端午节太背,也太粗心,一早一晚连续炸了两次。晚上炸鸡是因为把尾桨装反了……,那么问题来了,哪位兄弟会修锂电池,我的电池没变形,就是有一块电芯坏了,我自己没工具,也没修过,哪位能兄弟帮忙修一下,我可以出钱

网友A:
这飞机够可爱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够可爱的!哈哈

网友:
自已卖个电烙铁,换片电芯就行了

网友B:
飞直机真不能心急,本人曾经连炸两次700,只是因为急着试飞和练习。既然是航模爱好,那就既要爱飞行,也得爱检查和调机,共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直机真不能心急,本人曾经连炸两次700,只是因为急着试飞和练习。既然是航模爱好,那就既要爱飞行,也得 ...

说得真好,学习啦

网友C:
估计里面炸断路了

网友D:
尾桨装反飞起来什么感觉?

网友E:
电池没有炸变形一般很少坏的,那片坏的电池是不是虚焊了,主输出还有电压吗?

网友:
越急越容易秒炸。我以前也是刚修好就赶着去试飞结果秒炸。尾舵机连杆没有搭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里面炸断路了

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桨装反飞起来什么感觉?

飞一般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没有炸变形一般很少坏的,那片坏的电池是不是虚焊了,主输出还有电压吗?

有可能是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管好Q

用的贴纸,效果不错,好看同时能提高辨识度

网友:
坏的电芯应该修复不了了吧

网友:
应该不是电芯坏了,应该是线脱了,拨开外皮用万用表挨个测一下。我遇到过一次炸鸡,不严重倒霉的是电池撞在一个尖的东西上正好撞坏一片

网友:
场地地面太硬炸机成本太高。

网友:
修电池拆了修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焊点掉了,重新汗上就行,电芯内阻不一样不能随意换的

网友G:
确实不能急,确实不能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