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左边摇杆左右摆动摇杆有种回弹力度。

楼主(2017-06-01):
先上视频大家看看。?spm=a2h3j.8428770.3416059.1

视频大家看了,不知道大家看出来区别没有,第一种回弹力度大一些;第二种回弹力度小,行程有点涩。这个遥控本来就是这样设计的吗?你们的D10是这种吗?我萌新才入了二手控。麻烦大神解惑

网友A:
我的是黑d10,左边摇杆左右比你的会弹快,力量大,原装没有调过的。左右会弹差异应该不大的,仔细体会感觉到的差异是结构设计问题。

网友B:
摇杆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杆有问题

什么问题?

网友C:
拆开看看吧
弹簧松紧不一样 就这样,,

网友D:
可能裡面線卡住了
或是軸摔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裡面線卡住了
或是軸摔斷的

有点费解啊,才收的二手的,怕拆了不好退,是退还是拆开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吧
弹簧松紧不一样 就这样,,

收的二手的怕拆了不好退,退又觉得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黑d10,左边摇杆左右比你的会弹快,力量大,原装没有调过的。左右会弹差异应该不大的,仔细体会感觉 ...

往右边拉摇杆会有咔一声响,手感变差,强迫症有点恼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费解啊,才收的二手的,怕拆了不好退,是退还是拆开修呢。

這東西不要妥協
飛一半卡住或斷線怎摸辦?
能自己拆開修最好
不然就退了巴

网友(2017-08-06):
这个摇杆的问题实际上差不多是一样的,里面的线可能没有理顺,或者是是弹簧的力度不一样,可以调的,我一般是把弹簧的力度调到可以回中的最小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