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问题,电机在油门1300-1400左右抖动

楼主(2017-06-01):
RT,飞机平放在桌面,上电推油门,每当油门到1300左右,四个电机就开始转速不稳定,开始哆嗦,然后过了这个区间就又恢复平稳了,请问各位大神这是哪里的问题?跟我的控有关么?我的是x9d。两架飞机都是这个情况。

网友A:
检查一下控。有可能是控在打到1300时有跳频现象。

网友B:
是共振引起的吧,正常飞没问题就行,你的飞控什么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控。有可能是控在打到1300时有跳频现象。

我看地面站油门通道在1300左右没有跳频,挺平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共振引起的吧,正常飞没问题就行,你的飞控什么固件

正常非感觉给大点油门也会抖。固件是3.1的。是不是和什么设置有关?

网友:
这么复杂?吓死我这新手

网友:
个人认识不一定对啊,我也不知道你用什么飞控,是否可以这样试试:改变一下油门中置,比如比原来改大一些,如果还是在1300处跳,有可能是摇控的问题,如果还是马达转速达到那个数值时跳,就有可能不是遥控的问题。

网友C:
应该是共振引起的,可以用黑盒子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共振引起的,可以用黑盒子看看

請問是看blackbox那組線能得知共振引起?然後怎樣解決共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是看blackbox那組線能得知共振引起?然後怎樣解決共振?

motors马达曲线,和gyros陀螺仪曲线。如果他们在油门1300左右抖,就基本是共振了。上不上桨的都试一下吧。

网友E:
我的飞机也有这个问题,目前还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共振引起的,可以用黑盒子看看

没上桨,也这样,可能是共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飞机也有这个问题,目前还没解决

我怀疑是不是遥控的问题

网友F:
这种情况和遥控没有关系,应该是电机共震点,不知道你用那家电机,
你可以试下不用发射机直接用飞控测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D:
調濾波跟pid能解決,我的cc3d 跟f3有同樣問題,先調濾波再調pid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和遥控没有关系,应该是电机共震点,不知道你用那家电机,
你可以试下不用发射机直接用飞控测试下 ...

不走遥控  直接推电机的滑块没问题  电机是tm的f40二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調濾波跟pid能解決,我的cc3d 跟f3有同樣問題,先調濾波再調pid

请问怎么调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调呢

濾波就先把pid降到很低,然後看blackbox看最大嘈音,把頻譜曲淺弄干淨,詳情找教程,然後再調pid,慢慢試,試到不怕抖為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上桨,也这样,可能是共振么

拿走手上感觉震动大吗?

网友:
我之前也以为有问题,上了天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走手上感觉震动大吗?

相当平稳

网友:
那就换一套全新的桨试试吧,如果还是震动大,可以在那个频率上加个notch滤波

网友:
有没卸桨试试?卸了之后,如果是F3 就用电脑直接驱动电机 不要通过遥控器,如果在那个位置还是振的话,那就是共振的问题了,,我用的1104致盈电机也会 大概也是在1300-1400

网友(2017-07-03):
不要慌 正常现象  这是产生共振了 你可以在飞控下放橡胶减震圈  要是再不嫌麻烦 在电机下面也放减震圈

网友(2019-04-21):
两年已经没有玩了,估计问题早解决了,我以前也出现过这问题,不过解决了,咋解决的已忘了,好象是调油门中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