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穿越机接收机

楼主(2017-06-01):
手上有一台MINI穿越机,
想找一款小型接收机,
不知道哪款好?

这款接收机知道是哪家的产品吗?

网友A:
我也想买一台迷你四轴,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小白入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买一台迷你四轴,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小白入门

入门的话还是选择200~220这个规格的好点,就像直升机一般你会操作后选450这个规格不会错
当然也不是绝对

网友:
frisky xm或x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入门的话还是选择200~220这个规格的好点,就像直升机一般你会操作后选450这个规格不会错
当然也不是绝对 ...

有没有什么品牌之类的,我不懂什么是200~220之类的啊, 轴距还是价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什么品牌之类的,我不懂什么是200~220之类的啊, 轴距还是价格???

一般穿越机都讲轴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穿越机都讲轴距的,

好吧      谢谢了

网友:
银燕的babyhawk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