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满电会鼓包?

楼主(2017-06-01):
有块满电 4s 格式电,, 充满放了一星期看上有点鼓,,2块对比有点点,反正放在玻璃上没另外一块接触面平。 才一星期啊

网友:
充满了就要用, 不能存放, 按理说一星期不算长, 不应该股的,  可能你运气比较差吧

网友:
吸取教训了

网友:
不能满电保存

网友:
都是外场现充现用

网友:
充满电不用是会鼓包的

网友A:
一周内不应该鼓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周内不应该鼓包啊

我赶紧放电

网友:
新电池可以找格氏厂家的,一般都有质保的。

网友:
满电保存很容易鼓包,保存要放到3.8~3.9V

网友B:
额。满电存放不能超过两天为好啊。不用就赶紧放电。长期储存就密封好放冰箱冷藏

网友:
冰箱,新手学习了

网友:
充满电了最好3天之内就用掉,如果超过时间保存,电池放电到3.85V左右保存最佳,按照你的情况,电池应该还可以用,只是使用次数可能就短了许多

网友:
此类电池大多没有带任何保护的组件。充满即用不能久放, 充电不充过头,放电也同样不用到尽,不然过充过放也后容易肿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满电存放不能超过两天为好啊。不用就赶紧放电。长期储存就密封好放冰箱冷藏

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