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0GPS和IMU位置 求大师指教

楼主(2017-06-01):
IMU。GPS位置填写的是否正确求大师指点

楼主:
安装的IMU和GPS都是按照官方给的位置安装的

网友A:
先找出机子重心,对比一下重心和IMU、GPS位置,按说明填上!就单单看你机子照片,你GPS 的Z轴,应该要填负数!其它没有位置对比图,无法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出机子重心,对比一下重心和IMU、GPS位置,按说明填上!就单单看你机子照片,你GPS 的Z轴,应该要填负 ...

谢谢你的一句话指点了我非常感谢

网友:
GPSX和Y轴是0,Z轴负数,没看到IM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