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250从PCB开始打造自己的110小穿越……持续更新……炸鸡视频

楼主(2017-06-01):
第一次试飞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gxMTkxNTM0OA==.html

定高测试视频,最后失手炸鸡鸡!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gxMjAzMzk0NA==.html

后续更新请移步15楼之后。

废话不多说了,写飞控代码有好一段时间了。

直接用PCB做机架,上图。

PCB正面放6轴传感器,反面放MCU,额外加了一个气压计,后续做定高用。

电机装上看看先。

补充一个之前做验证的机架照片,因为用气压计做定高所以上面放了一块海绵。

6/2 板子焊好了,测试了一下,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用的是高速空心杯电机,带parrot的那种螺旋桨转速佷高,1.2mm的板子振动太大了,割了几个小边角料当加强筋就好了很多,但是振动确实还不小,看来只能另外再画一块pcb当飞控用了。

网友A:
能编代码的对我来说都是高人,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编代码的对我来说都是高人,顶起!

感谢童鞋们的支持!明天焊PCB板!

网友:
得多备些电机

楼主:
确实,当时做验证机的时候调试翻滚特技,炸的那个是昏天暗地的!废掉我二三十个电机,无数螺旋桨!

网友B:
期待无刷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无刷版本。。。

我先把有刷的搞好,很快的,努力焊板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先把有刷的搞好,很快的,努力焊板中……

厉害厉害,要带电流电压监测,o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厉害,要带电流电压监测,osd

电压检查有的,电流监测就没有了,电流这个应该没有必要把?

osd还真没有设计进去,我的想法是osd可以在摄像头这里实现,毕竟如果没有摄像头也做不了fpv飞行,那么osd的就无所谓了,个人理解!

正在努力焊板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压检查有的,电流监测就没有了,电流这个应该没有必要把?

osd还真没有设计进去,我的想法是osd可以 ...

穿越来讲电流检测确实没多大必要。摄像头上贴osd也可以,但是焊在板子上走线应该更少吧。

osd可以显示电压,信号强度,看比赛那帮人貌似都有osd,其实也不是很有所谓的哈,尤其看到电池电压瞬间很低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电,你说是回家还不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来讲电流检测确实没多大必要。摄像头上贴osd也可以,但是焊在板子上走线应该更少吧。

osd可以显示 ...

瞬时电压降低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可以通过滤波器来滤除的,这个不用担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瞬时电压降低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可以通过滤波器来滤除的,这个不用担心的。

可能我想表达的是有些电池内阻偏大的情况,带负载时会显示电压很低

网友:
,手绘电路版啊!

楼主:
全油门电机转速很高,机架强度不够,所以之前有尝试加强筋的方式,测试情况还是不满意。

仔细观察后发现应该是电机上端没有固定点,无法固定振动的电机,如果可以固定好应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为了让电机在上端有固定点,我废了一块pcb只取4个机臂的部分,用来独立固定电机的上端。今天再测试是否还有振动。

楼主:
哈哈哈~~~~~单独画的飞控PCB板回来了,今晚加班焊板子喽!

35mmx21mm板子上包含了4个直流电机驱动,2.4g接收机,mpu6500,气压计,电压监测,重量很轻。

楼主:
飞控搞定了!

嘿嘿~~已经试飞成功!晚些时候上视频。

中间夹层正好放电池,可以放各种宽度的电池。

为了尽可能避免振动,把原来设计在飞控PCB上的传感器独立出来,另外安装在一个小PCB上下面在贴个1毛钱的硬币,这样可以加大抗震能力。

因为有气压计所以上面覆盖率了黑色不透光的PVC+个薄薄的海绵过滤气流的影响。

楼主:
已上传试飞视频。

网友:
论坛高人就是多

网友C(2017-09-22):
胡哟,这里面个个都是人才,超喜欢在这里面

网友D:
mcu是32的吗

网友E:
佩服已經不足以表達我的敬仰了

网友F:
自己做,那就厉害了,看起来还是挺稳的,要不要分享分享啊

网友G:
都是厉害的主

网友H:
这个是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I:
塑料上粘塑料件用什么胶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