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穿越大神帮帮忙呗,我请教一下

楼主(2017-06-01):
准备发工资买眼镜和图传,眼镜目前有3个选择,zkyzone 肥鲨v3  hd3,sky口碑好,但是没除雾风扇视野小,v3 和hd3不知道怎么样图传也推荐一下呗,目前图传就知道一个品牌,黑羊上上我的穿越大图

网友A:
sky看起来和第三个大小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ky看起来和第三个大小一样

这个图片源自哪篇文章,可否分享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片源自哪篇文章,可否分享看看。

YouTube评测视屏截图
你也可以看看这个
多款FPV眼镜测评(只为造福模友)
http://bbs.5imx.com/plugin.php?i ... 9295&uid=24148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ouTube评测视屏截图
你也可以看看这个
多款FPV眼镜测评(只为造福模友)

youtube 的链接方便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youtube 的链接方便发吗?

很久以前看的视屏,只存了这张图,去YouTube直接搜DOMINOTAR V3应该可以找到这个视频

网友C:
机器看上去挺暴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y看起来和第三个大小一样

嗯,谢谢,我感觉这4张图片视野都是一样的,只是图片大小不一样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看上去挺暴力的

算是一个玩很久不用升级的配置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我感觉这4张图片视野都是一样的,只是图片大小不一样似的

视野取决于你使用的镜头广角程度,有2.2 2.5 2.8的,和显示终端没关系

网友E:
楼主机头的俩铝柱咋没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机头的俩铝柱咋没安哈哈

摄像头都还没买,不着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视野取决于你使用的镜头广角程度,有2.2 2.5 2.8的,和显示终端没关系

哦哦,这样啊,你有推荐的眼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