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无法供电,但平衡头测量却是满电,不慬了。

楼主(2017-06-01):
一块格氏2200 3S电,T头,插上电调不能供电,用平衡头测量为滿电,动力输出线似乎没有松脱情况。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T头接触面氧化了。

网友B:
换XT60吧,T头很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不懂坐等帮顶

网友C:
用万用表测下动力头子的电压,很有可能断路了

网友D:
接触不好或者脱焊了

楼主:
动力线拉了拉,不见松动

网友E:
断路的可能性较大,建议检查虚汗 脱焊 断线等问题
选择广泰模型,做您忠实好朋友!

楼主:
换了个T头,搞定。估计是T头母头铜片问题。

网友F:
明显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