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 回力车改遥控

楼主(2017-06-02):
用了回力车的车壳和轮胎,自己画了个底盘打印了出来。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啊

网友:
3D 打印打的,和制造没区别了!

网友A:
就四个轮子还是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四个轮子还是原装的

车壳,车壳也是原装的,露在外面的都是原装的。

网友:
3D打印就是牛,我也想弄个打印机

网友B:
齿轮组件是怎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组件是怎么搞的?

改了一只3.7克舵机,用了前面四个齿轮,把舵机板和电位器弄到外面改成了两面出轴,动力箱和双向电调就都有了。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一只3.7克舵机,用了前面四个齿轮,把舵机板和电位器弄到外面改成了两面出轴,动力箱和双向电调就都 ...

嗯  好办法  学习了

网友:
膜拜大神了,双击666

网友C:
高手啊请教一下这个前轮转向是如何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啊请教一下这个前轮转向是如何改的?

转向机构是参照遥控玩具车的结构用Solidworks建模打印的零件见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向机构是参照遥控玩具车的结构用Solidworks建模打印的零件见下图。

卧槽壕啊。。你让我这种啥都没有只有一辆静态车的穷屌丝情何以堪

网友(2017-12-18):
我也准备改一个回力车,就是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D:
打印机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E(2018-02-08):
3D打印就是方便 楼主的能力也很强

网友F(2018-03-30):
3d打印大法好

网友F:
3d打印大法好,玩模型都买了打印机了

网友G:
3D 打印打的,和制造没区别了,真是牛人

网友H(2018-06-16):
问一下楼主电调和遥控用的什么的?

网友I(2018-07-31):
你这个不是改,是重造了

网友J(2018-10-09):
你这几经不能叫“原来的哪车了”,只是用了原来的车壳

网友K(2019-07-25):
用哪款的电子设备,这么小还能接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