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穿越机用什么软件调参

楼主(2017-06-02):
现在飞机飞起来就翻,也不知道怎么调,用什么调

网友A:
bf不知道能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不知道能刷不

多谢了,有时间试试

网友:
scisky飞控,用cf/bf调

网友B:
飞起来就翻可能没开自稳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起来就翻可能没开自稳模式

飞起来就翻和模式没有关系,其它的问题

网友C:
飞鱼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起来就翻可能没开自稳模式

应该不是,手动模式不会这样的

网友:
泡泡教程~

网友:
目测是你的桨装错了,机头向前时,右下角,左上角,桨是顺时针转的桨,另外两个一定要装反时针的桨

网友:
这个是有刷的吗?我也有一个有刷的 感觉飞起来没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