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3d大神,关于日本手自旋翻

楼主(2017-06-02):
想请教下大神,日本手自旋翻,正飞应该逆时针旋转?右手边切入,对吗?倒飞也是逆时针旋转,左侧切入,对吗?还是日本手应该顺时针,那个大神能说具体点,不胜感激……

网友A:
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切入点任何位置都可以。以初学正飞对尾切入双圈自旋翻为例,飞机自旋到对尾开始翻,两圈后变成倒飞对头开始翻,两圈后又回到正飞对尾,就算完成了。当然,因为飞机一直在自旋,所以切入点要稍微提前,自旋速率越大提前量越多。螺距使用是正飞是正螺距,随着翻的过程中,逐渐回螺距,当飞机机体(螺旋桨旋转面)和地面垂直的时候,应当是回到了零螺距,然后在变成倒飞自旋的过程中,逐渐又变成了负螺距。螺距大小需要自己掌握。
个人见解,有用就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切入点任何位置都可以。以初学正飞对尾切入双圈自旋翻为例,飞机自旋到对尾开始翻,两 ...

沙发说的很有道理

日本手自旋翻的话,左旋为例,左手往左压住方向,然后上下搓俯仰,右手则是画S型轨迹。

总之呢,就是翻滚的过程,螺距跟你单独俯仰翻和副翼翻是一样给定的,但是循环螺距则是圆周旋转的,也就是用俯仰和副翼联合打出来个倾斜盘的倾斜点绕圆周旋转的状态,即保证飞机始终是往前面翻滚的就好了。

网友(2017-11-10):
谢谢楼上的提议,值得学习。一定要勤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