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皮灾难片

楼主(2017-06-02):
蒙轻木板蒙得好开心,蒙皮就是种灾难啊,练习机,蒙皮这样好难看(⊙o⊙),尾巴是直的有凹凸的地方如机身,机翼。。。。

网友:
自己动动手,乐趣有

网友:
多蒙就成熟手工了

网友:
胶带很重要

网友:
这可是个心细者干的活。

网友:
蒙皮这样只是刚刚粘住,调高温度熨一下,让蒙皮收缩,另外轻木面最好用砂纸抛光下,尤其是有切割残余的地方,一定要平滑。
我用熨衣服的熨斗熨蒙皮,一般中温贴膜,中高温缩紧,高温处理一些边缘和褶皱。
熟能生巧。

网友:
这个像是天使老师设计那架10CC汽油机的轻木飞机,我刚搞好,但是没安装发动和连杆

网友:
没加热吧???

网友:
同样的机型没有蒙皮放在家里当摆设,骨架的美感也不错。啥时候想折腾了再弄

网友:
先蒙边,最后收里面。边上温度高点,粘的老。小地方最好裁个小块先把小的蒙啦。一般留边是3-5mm就可以啦

网友:
只蒙过一次皮,感觉也没有这现像啊

网友:
温度不够,仅仅是刚蒙上皮,而没有使蒙皮收缩绷紧。

网友(2017-07-19):
开始都会这样,不过现在好点了,手能生巧,貌似油动固定翼区有教蒙皮的视频

网友:
用质量好的吹风 抵近吹吧 高温可以收缩绷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