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加四个一高频头出毛病了 问题已解决 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2017-06-02):
加了四合一高频头 为啥显示模块丢失呀? 接线图如下

开机图如下图

有木有大神帮我看下 是不是接线错误还是刷机有毛病呀? 那个文本内容是这样改么?

;Only useful for transmitters with an after-market vibration motor
;enable-haptic=1
;
;switch_types: 3x2, 3x1, 2x2
;extra-switches=
;
[modules]
; there is no need to enable the cyrf6936 module unless
; it is wired to an alternate port. It is Enabled automatically otherwise
; enable-cyrf6936 = B12
has_pa-cyrf6936 = 1 enable-a7105    = A13 has_pa-a7105    = 1
enable-cc2500   = A14 has_pa-cc2500   = 1
enable-nrf24l01 = A14 has_pa-nrf24l01 = 1
;enable-multimod = A13

网友A:
你把U盘文件copy进去了吗?
没copy就这样。

楼主:
拷贝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U盘文件copy进去了吗?
没copy就这样。

大神 你看看我的那个配置文件改的是不是 对的?

网友B:
这提示像是7e刷完固件后没有复制所有文件到控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提示像是7e刷完固件后没有复制所有文件到控里。

可是我都拷贝进去了 也格式化了啊 哎呀 线没接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 你看看我的那个配置文件改的是不是 对的?

暂时与配置文件无关。
你只完成了刷机的第一步,这时你应按着“ENT”键再开控,显示出一个U盘连接的画面,这时通过USB线连上电脑,电脑里会出现个U盘,将你原刷机文件中的U盘文件夹中的文件COPY到这个新出的U盘中,关控后再开控就应该正常显示了。
然后,再去做的配置的改动,再关控后重启,就会有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与配置文件无关。
你只完成了刷机的第一步,这时你应按着“ENT”键再开控,显示出一个U盘连接的画面 ...

U盘已经格式化呀也把文件都考进去了 但还是没反应

网友A:
肯定是你做的步骤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你做的步骤有问题。

十合一高频头 焊接三根线 如图一 然后刷的5.0固件后 先摁ENT开机 然后进入U盘模式 把所有文件拷贝进U盘里
  开机就出现这毛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合一高频头 焊接三根线 如图一 然后刷的5.0固件后 先摁ENT开机 然后进入U盘模式 把所有文件拷贝进U盘里 ...

把U盘文件夹里的文件copy到撞的U盘里,不是把U盘文件夹整个copy到挂的U盘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U盘文件夹里的文件copy到撞的U盘里,不是把U盘文件夹整个copy到挂的U盘里。

把电脑里的文件拷到U盘里 对 我已经考完了

网友C:
我记得通信口还要焊接吧,你这一共几个焊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通信口还要焊接吧,你这一共几个焊接点?

我搞定了 焊了三个点  感谢大神回复

网友D:
四合一好多用不到

网友A:
还有种情况是你刷机的固件与配套的U盘文件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种情况是你刷机的固件与配套的U盘文件不匹配。

解决了 文件少修改了了个分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文件少修改了了个分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神

网友:
果然是分号黑科技,遥控器里面卡轮那里上点黄油,手感会糊一点,另外摇杆原厂有点长,可以换个短点的,很舒服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