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车倒车时前轮甩来甩去,不受控

楼主(2017-06-02):
收了一台二手的AUTO-A10车,发现倒车时只要速度快一点,前轮就甩来甩去,不受控制,请高手指点一下,是前轮倾角调得不对还是机件的晃量太大呀

网友:
我的也这样,精度就这样
<

网友A:
话说需要调轮束……前外八,后内八。其作用是转向灵活的同时,也能保持直线。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需要调轮束……前外八,后内八。其作用是转向灵活的同时,也能保持直线。

已经调成前外八了,但还是摆来摆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调成前外八了,但还是摆来摆去,

前内八角度小一点
<

网友:
我来逛逛得

网友(2017-08-01):
正常 所有车倒车都不去前进 如果实在严重就是虚伪问题了大惊小怪了
<

网友:
路过

精度问题吧

网友(2017-09-18):
把虚位处理一下。会有一定改善。

网友:
我可以改善他
<

网友:
虚位过大是这样
<

网友(2017-10-26):
同a10也这样
<

网友(2019-01-14):
虚位大了的缘故,我的8sc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