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开箱组装]GUA110迷你穿越机/EMAX/FLYCOLOR(完整上载)

楼主(2017-06-02):
[ FCF开箱/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

= 装机组件清单 ========
  • GUA110迷你穿越机
  • EMAX 銀燕 1104 5250KV 電機
  • EMAX 銀燕 2345 三葉槳
  • FLYCOLOR MINI S TOWER F3 12A BLS
  • VM275T 5.8G 25mW 一體攝像頭圖傳
  • FLYSKY FS-A8S 接收機
  • 2S 550電池

楼主:
= 开箱分享 ========

先重点介绍部份组件 ...

GUA110CS迷你穿越机
110轴距 , 正X机型 , 最大60mm桨
2mm底板 + 1mm顶板
20*20 电调飞控安装

FLYCOLOR 迷你 S塔
20*20迷你2层塔式 (电调+飞控)
F3 + OSD +  4合1 12A电调
整套重11克

飞控层 F3 , 有OSD及无OSD版本
支持PPM、SBUS等
集成5V/1A输出
电调层 4合1 12A电调 , 2-3S
BLHeli-S 固件 , 支持Dshot / oneshot125 / multishot ...

FLYCOLOR MINI S-TOWER
2层之间採用插针连接 , 安装方便

EMAX 银燕 1104 5250KV 配 2345 三叶桨套装
EMAX 1104 5250KV 电机
配合原装2345桨 , 2S 最大升力 5.6A 116g

EMAX  2345 三叶桨 ,
透明磨沙设计 , 平头桨升力大 , 耐炸 !
注意这款电机固定桨叶螺丝对角距离係9mm ,
比一般市面流通的桨不同 , 估计暂时只可配原装这款桨使用

楼主:
= 组装分享 ========
装机开始 ...

仍旧碳板先打磨弄水晶边 !
準备 FLYCOLOR MINI S-TOWER 的电调板 ,
焊上16V小电容及XT30电源线

EMAX 银燕 1104 5250KV 电机 ,
安装到机架上 , 简单佈线美化一下

美观一点 , 电机线在电调板底部焊接

準备安装FLYCOLOR MINI S-TOWER飞控板 ,
同时準备整合图传镜头 / 接收机 / BB响
镜头座原装是黄色的 , 自行上黑油作美化
接收机是FS-ABS , 可PPM/IBUS/SBUS,
建议用IBUS , 因為是数码的 , 高中低油门都是自动的 !!!

镜头座用强力3M双面貽固定 , 接收机放飞控上 ,
因為BB带LED , 警报声音同步有高亮度红色LED闪烁 ,
效果很好 , 所以BB响放顶板上

小机简单组装完成 !!!
Turnigy Evolution Digital 遥控玩小机 , 方便好用又轻巧

GUA110CS机架最大2.5吋桨 , 正X机型 , 轻巧好飞

FLYCOLOR MINI S-TOWER , 2层设计 , 轻鬆装机 ,
电机焊接点左右外露 , 更换电机更方便

EMAX 银燕 1104 5250KV 配 2345 三叶桨套装
2S 最大升力 5.6A 116g

装机分享完成 !

谢谢支持 ~

楼主:
= 其他分享 ========

装机分享完成 !
下次再分享PID及其他设定 !
谢谢支持 ~

网友:
抢占位置

网友:
黄金广告位出租

网友A:
哇 很不错  很想拥有一套

网友B:
只看到法师装机没看到法师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看到法师装机没看到法师飞过。

不是吧 , 3年前KIMI240摺叠机火热时期 ,
我分享过不少荒地穿树视频 , 没看过吗 ?

现在练习的场地都不能公开 , 你想看 , 来香港找我

网友:
肿么就完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 很不错  很想拥有一套

玩小机比较安全 , 飞行感觉轻鬆 , 最近都喜欢玩小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吧 , 3年前KIMI240摺叠机火热时期 ,
我分享过不少荒地穿树视频 , 没看过吗 ?

那好早了啊,现在没看到过了,去香港不大可能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好早了啊,现在没看到过了,去香港不大可能咯!

现在有自己的练习场地 ,  龙门/旗有几十个 , 每星期都去 ,不想找麻烦 , 所以不发视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有自己的练习场地 ,  龙门/旗有几十个 , 每星期都去 ,不想找麻烦 , 所以不发视频了

现在这运动变地下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运动变地下党了

搅地下的好处 , 就是带点神秘 , 否则没有机会给你要我发视频的话题了 ~ 哈

楼主(2017-07-04):
[ GUA110 开箱/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

网友C:
电源上接个电容是什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上接个电容是什么用啊?

储电备用 , 防止暴力飞行途中 , 其中部份电压不稳影响设备 !
如影响图传镜头 , 会突然没有画面 , 那就炸机了 ....
另外电容有助减少图传波纹 , 所以现在装机只要有一点点空间收容纳电容 , 都必须安装
10元8块100个 , 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储电备用 , 防止暴力飞行途中 , 其中部份电压不稳影响设备 !
如影响图传镜头 , 会突然没有画面 , 那就炸 ...

谢谢指教!

网友D:
小机器唯一的缺憾就是摄像头

网友:
漂亮,请问这2S550mah能飞多久?改用2S350mah如何?

是否有这台的飞行视频可分享吗?

网友:
同意啊,电容的作用不小。尤其在急停急转时,现在电流越来越大大了。还是小鸡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储电备用 , 防止暴力飞行途中 , 其中部份电压不稳影响设备 !
如影响图传镜头 , 会突然没有画面 , 那就炸 ...

便宜的好用么?好像要低 esr 。耐压要35v 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机器唯一的缺憾就是摄像头

对, 不过能上微雨的小机架都出来了 , 下次装新机会试试

网友E:
110和130哪个比较好呢

楼主(2017-11-15):
引用 网友E:
110和130哪个比较好呢

不同的感觉 , 110玩高KV2吋, 130玩低KV3吋
先考虑机架款式, 找喜爱的电机 , 再想想玩2S或3S ,
最重要是场地玩什麼机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