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海拔地区发动机油针调试求助

楼主(2017-06-02):
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飞汽油机,发动机油针富点号还是贫点好,求师傅们具体指导下调试方法,能解释原理最好,谢谢。

网友A:
高原应该是油针调小一点,因为氧气不足油多了燃烧不切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原应该是油针调小一点,因为氧气不足油多了燃烧不切底。

嗯嗯好的,谢谢

网友B:
貌似有道理,不过没考虑气压的问题,好像缺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有道理,不过没考虑气压的问题,好像缺点什么

气压更低了,不知道是什么影响

网友:
我的一台汽油机,咨询厂家说我在高海拔地区调试方法教我把油针调的富油点,不知道和甲醇机同理。

网友C:
油针调稍贫一点点,原因如沙发所说

另外要说的是:因为比低海拔地方油量要少,那么一定要记得机油的配比比例要多一点,保证发动机有足够的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针调稍贫一点点,原因如沙发所说

另外要说的是:因为比低海拔地方油量要少,那么一定要记得机油的配比 ...

网友:
油针必须调高!调低是作死!

网友:
机油要少兑一些,也就是说比列要提高。汽油机,海拔每提高1000米,随着氧气含量减低,气压减低,发动机最大功率降低10%。高原,飞的高,发动机功率会下降,最高转速和发热都会减低,所以机油要提高比例,少兑!

网友D:
只有油门顺畅,贫油 富油都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油门顺畅,贫油 富油都没关系

上一次长时间贫油发动机爆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一次长时间贫油发动机爆缸了

那是机油比例小了

网友:
高海拔空气密度较小,油针相应偏小才是。个人感觉。
最近天热,之前调好的DLE20CC发动机出现略微富油打咳现象,将大小油针都减小了大约5分钟刻度就好了。
分析其原因:就是天热空气膨胀,密度减小,造成略微富油。个人见解

网友E:
机油比例怎么配不清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油针调小,否则高海拔会燃烧不充分冒黑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油比例怎么配不清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油针调小,否则高海拔会燃烧不充分冒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