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电调散热改造

楼主(2017-06-02):
凤凰电调容易起火,这是不争的事实。是什么原因让它这么容易就起火呢?
我把4个凤凰电调都拆了。凤凰电调起火原因也一目了然。ICE2本身就存在好多问题。
电路板与外壳连一点的绝缘都没有。在大振动的情况下极易造成短路。
电调的散热全靠上层散热。如果上层的MO管散热不够快的话,下层的MO管就有可能高温烧丢。
160A只能加强力散热器尽快把上层MO管的热量带走,下层MO管热量传到上层MO管上再带走。
(160A的内部已经没有空间放散热片)
120A就可以很好的改造。
改造要用到0.5MM与1.5MM的导热硅胶。还有就是散热片。

160A没有空间加装散热片,只能在外壳上加个强力散热器来散热。
用个4*4*2的5V散热器会比较好。(5V的散热器用在8.4V上是烧不了的)

网友:
K200也是用的阳极氧化层做绝缘

网友:
精华帖 顶起来,如果是说是把电调上面的散热片打个孔 安个小风扇嘞。。。。

网友:
如果直接灌硅胶行不行呢?我看到小牛电瓶车充电器里面灌的硅胶灌满了,里面没有排风扇,防震又防水就是重点

网友:
160A 我也加了硅胶散热垫效果很好的,没烧

网友A:
我的120A是直接灌的导热密封胶,一直在用,没什么问题

网友:
那一坨的明明就是硅橡胶

网友:
改的不错,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120A是直接灌的导热密封胶,一直在用,没什么问题

你灌的是704吗?

网友:
我不记得是什么型号了,红色的

网友B:
用导热石墨片呢,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导热石墨片呢,可以吗

你这个好像会导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好像会导电的吧。

搞不懂呀,看介绍这个散热效果好,导热系数是导热硅胶的几倍,据说也是绝缘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背后就是贴这个的。不过想想其实都是那么薄的贴片,不管什么材料,应该导热效果都差不多,热很快就可以传递到导热材料的另一面,不知道是不是哦,讨论讨论而已。

网友:
我的160A 也没烧过,但下来温度很高,感觉没地方装风扇。
灌硅胶 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7-07-08):
用导热硅胶效果更好

网友(2017-12-29):
貌似凤凰有原装风扇,很完美

网友:
人才啊!只要电流HOLD住,在空中也就几分钟啊!折腾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