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模块自改20-400mw可调带音频图传

楼主(2017-06-02):
手贱买了个图传模块折腾折腾。。小轴距穿越机重量很关键。。一体图传虽然轻便但大部分都是25mw,飞远点就各种雪花了。。独立的图传又比较大且重。。
然后看到了图传模块。。小巧轻便,加上拨码开关就可以简单的用起来。。
除了图传另配的就是1.27mm 6位和4位拨码开关(拨码开关好像只有1.27和2.54间距的。。2.0间距的话就可以直接焊到模块的邮票焊盘上了),IPEX 贴片天线座,和一根天线。。当然可以直接焊天线,用IPEX座子主要是拆起来方便,装机的时候可以从顶板小孔穿。。拨码开关和IPEX座子都是很便宜的,零买也就是1块多一个。

1.27间距还是比较难焊。。板子面积也比较小。。焊起来花了些功夫也比较难看。。
之后抽空画个PCB打个样就可以直接把模块焊上去也会更加简洁可靠些。。

重量只有3g这样,尺寸只有22x20mm这样

可以冒充下黑羊图传

实际也上了摄像头试过可用,还没上机机飞着试,纯折腾。。

楼主:
不好意思,没长时间试,设置到30mw的时候,摸起来还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长时间试,设置到30mw的时候,摸起来还好

加个散热片吧,估计开到400mw有点烫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散热片吧,估计开到400mw有点烫的不行

嗯嗯,我也觉得,黑羊开到200mw就已经烫的不行了。。

网友:
散热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