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sg改电池问题

楼主(2017-06-02):
问下futaba14sg遥控器能用2S的聚锂合物电池么?遥控器需要改设置么?

网友A:
没用过。用格式的life电池就挺好。2250mah的 持久不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用格式的life电池就挺好。2250mah的 持久不泄

好的,谢谢了。

网友B:
2s电压8.4,原装7.2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电压8.4,原装7.2

那就是,不用什么降压模块,直接用就行呗。只是把遥控器的报警电压调整2S的报警电压就行了呗?

网友C:
T8FG一直2S锂电池的路过

网友(2017-07-26):
能用的,只不过不能用它原装的充电器充电,用406平衡充就行了,澎湃动力,再也不怕耗电太快了。淘宝有售,价格美丽

网友(2018-05-08):
引用 网友C:
T8FG一直2S锂电池的路过

直接用?我也打算改锂

网友:
没用过那么高大上的控

网友(2018-10-17):
2s8.2v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