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的翼尖的小翼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7-06-03):
飞翼的翼尖的小翼是干什么用的?能不能去掉?去掉后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A:
这是翼梢小翼,它的优点有:1、端板作用:阻挡机翼下表面绕到上表面的绕流,消弱翼尖涡强度,从而有效增大机翼有效展弦比。2、耗散翼尖涡:因为翼梢小翼本身也是个小机翼,也能产生翼尖涡,方向与主翼翼尖涡相反,且与其距离很近。在黏性耗散的作用下,两股涡相互缠绕,互相对抗抵消,同样达到减少诱导阻力的目的。3、增加机翼升力及向前推力:上翼梢小翼可利用三元畸变流场产生小翼升力和推力分量。4、推迟机翼翼尖气流的过早分离,提高失速迎角:一般来说,后掠机翼翼尖是三元效应区,流管收缩,气流流过时先是急剧加速,压力降低,后是剧烈的压力恢复,进入很陡的逆压梯度区,过早引起翼尖边界层分离,造成世失速。然而安装在翼尖处的翼梢小翼可用其顺压场去对应翼尖逆压场,使压力分布不在陡,减小逆压梯度。如果设计得当就可延迟机翼翼尖处的气流分离,提高飞机失速迎角及抖振升力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翼梢小翼,它的优点有:1、端板作用:阻挡机翼下表面绕到上表面的绕流,消弱翼尖涡强度,从而有效增大 ...

谢谢啊。好高深啊。让我慢慢消化。

网友:
不要为了偷懒或减重把它去掉,想要替代的话可以用端板
如图

网友:
可以用端板替代

网友:
翼尖上贴一片

网友:
波音用的翼梢小翼,空客用的端板,可见737或A380

网友B:
飞翼上的这玩意不仅仅是翼梢小翼了。它是竖直安定面,去掉它会偏航不稳定,无法飞行。

网友:
二楼太深奥,一般摩友也都搞不清楚。简单得说,加了翼尖稳定性好一些,这是试飞的直接感受

网友:
有它更稳定

网友:
作用不小,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翼上的这玩意不仅仅是翼梢小翼了。它是竖直安定面,去掉它会偏航不稳定,无法飞行。

我自己做的一个KT飞翼没有翼梢小翼  也没有端板、好飞的很   速度快   低速高速都很稳定   加了之后反而不好飞了  怎么解释

网友:
垂尾是为了保证航向的稳定性的,所以最好不要去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翼梢小翼,它的优点有:1、端板作用:阻挡机翼下表面绕到上表面的绕流,消弱翼尖涡强度,从而有效增大 ...

很专业,你是搞流体力学的吧!

网友:
飞翼上的这个 其实不是其它的作用 就是增强垂直稳定性的 ,按照道理 飞翼根本就不需要翼尖小翼!你看看 军用的 飞翼的形状的 有吗? 因为 飞翼遥控起来挺不好控制的 ,就是加了两边也不是新手能操控的 ,不加 你飞都飞不了  老手也不敢保证能飞好  现在出来的这个混血 无非是一种折中方案  因为飞翼的优势 是相同面积它的翼载荷很低 空气动力性能是所有翼型当中最好的 ,载重大一些 机内空间相对更大一些 任务载荷多一些 再加上所谓的新翼型  所以 比常规翼型能吸引眼球增强销量!个人感觉并不是二楼所说的原因   那个翼尖小翼跟 这飞翼上插得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翼尖小翼并不是你发图片上这个样子的 不信你去查下图片 你没发现 我们玩的 所谓翼尖小翼面积相对于总机翼面积跟真正应用的太大了吗?而且真正的翼尖小翼跟机翼连接是有一定角度的 ,不像楼主所发的 基本是垂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做的一个KT飞翼没有翼梢小翼  也没有端板、好飞的很   速度快   低速高速都很稳定   加了之后反而 ...

这个非常厉害,发一下图让模友看看。那些理论是存在局限性的。

网友:
这就是垂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非常厉害,发一下图让模友看看。那些理论是存在局限性的。

等我有空上传视频   图片不够说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非常厉害,发一下图让模友看看。那些理论是存在局限性的。

网友:
简单说就是没了飞不了……

网友E:
哇,飞得不错啊。有图纸吗?这个曾经尝试加翼尖小翼吗?效果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哇,飞得不错啊。有图纸吗?这个曾经尝试加翼尖小翼吗?效果如何?

不加的才好  加了就不好玩了
图纸没有、不过照片倒是有一张、可以拿去参考、视频里面配置都写了

网友F:
没有垂尾 的飞翼 俺也成功的飞行过:?firsttime=57&spm=a2hww.20023042.uerCenter.5!2~5~5!2~5~DL~DD~A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没有垂尾 的飞翼 俺也成功的飞行过:?firsttime=57&spm=a2hww.20023042.uerCenter.5!2~5~5!2~5~DL~DD~A[/ ...

太牛了,请问,碰掉小翼前后,飞行有什么变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加的才好  加了就不好玩了
图纸没有、不过照片倒是有一张、可以拿去参考、视频里面配置都 ...

嗯,我要好好向你学习。

网友:
用以阻碍上下表面的空气绕流,改善升力。

网友:
飞翼天生就是(绕纵轴)横向过于安定而(绕横轴)纵向(俯仰和YAW)很不稳定,这样攻角受各种扰动在飞行中会“很晃”,晃动大了阻力就大了。加了这个翼端小翼之后更多的作用就是当垂直尾翼,减少晃动从而改善一点点阻力和飞行效率。另外,翼端小翼的作用行业内本身就存在很多争议,参见网络渠道的相关文献,设计非常讲究,随便增加这个部件反而会相反效果。波音的商业宣传片中,也只提到过能节约1.5%左右的能量。这在实际飞行过程中是很微小的差别。

在固定翼飞机中,机身的作用其实非常大。能够提供比飞翼更大的内载容积,能够提供很长的力臂用于保持飞行平衡。合理的机身面积律分布,可以使到整体的空气流场分布更均匀,飞机全布局的空气阻力尽量少。。。这些整体效果都不是局部小部件起的作用能完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翼梢小翼,它的优点有:1、端板作用:阻挡机翼下表面绕到上表面的绕流,消弱翼尖涡强度,从而有效增大 ...

可以深入问一下吗?美国的 B2 也是这种飞翼布局的,但它并没有这种翼尖小翼,这又怎样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深入问一下吗?美国的 B2 也是这种飞翼布局的,但它并没有这种翼尖小翼,这又怎样解释?

它靠的翼尖开裂式副翼控制航向,应该还有差动控制俯仰,维持横轴纵向稳定。控制律有点复杂,如果电传有些小差错必炸。

网友:
模型和真机是两个概念,真机是要有风洞测试数据来证明其翼形的性能。模型的随意性比较大,飞翼有没有翼尖其实都是可以飞的,至于性能上的差别,个人觉得有翼尖的飞翼在起飞的时候比较稳定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非常厉害,发一下图让模友看看。那些理论是存在局限性的。

有的飞翼,比如大翼展低负载的单人无动力三角翼,确实仅靠较大的后掠角和投影面较大的翼型就能保证某一速度区间内的航向稳定性……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仅靠后掠角还是不够的。后掠角的航向稳定力来自迎面阻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的飞翼,比如大翼展低负载的单人无动力三角翼,确实仅靠较大的后掠角和投影面较大的翼型就能保证某一速 ...

是的,比如纸飞机其实就是增加翼弦长度,减少展弦比,减少翼载荷,依靠大后掠角,以及V型腹舱来解决了PITCH,和YAW的稳定,让飞行速度能慢下来。虽然稳定,但是整机的阻力确实比较大。对比常规布局的飞机,同样的推重比,在做正筋斗动作,纸飞机明显吃力,减速快,然后就变落叶飘。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可以深入问一下吗?美国的 B2 也是这种飞翼布局的,但它并没有这种翼尖小翼,这又怎样解释?

B2是双发发动机,所以它航向上比单发稳定哟,

网友:
小翼并不是万能的,不同的机型用处不一样。百度的那种回答只能告诉你原理。民航飞机小翼主要作用就是提高机翼效率,主要是降低诱导组织,节省燃料,对提高稳定性没什么卵用。而模型三角翼的小翼就不一样了,三角翼上的小翼主要起到垂直稳定面的作用,对于降低阻力基本没什么卵用。所以航模上基本都是起到垂直稳定的作用,别的不用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专业,你是搞流体力学的吧!

这就是百度知道上的内容,直接贴过来的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深入问一下吗?美国的 B2 也是这种飞翼布局的,但它并没有这种翼尖小翼,这又怎样解释?

B2考虑的是隐身性能,小翼这种凸出物体有很大的雷达反射,b2完全就是靠飞行计算机来不断修正飞行,单纯从空气动力学来说,B2是不适合飞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好高深啊。让我慢慢消化。

这种百度贴过来的东西就不用看了没什么卵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很专业,你是搞流体力学的吧!

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虽然液体和空气都是流体,但是一般我们说的流体是指密度比较大的液体,而空气一般容易被压缩变化也更复杂,可以说是两码事

网友:
我反正知道有总比没有好

网友:
大家讨论的很热闹嘛,航模小飞翼 还是加一个端板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牛了,请问,碰掉小翼前后,飞行有什么变化吗?

回你嘞:有变化  变的不好控制  不能以较慢的速度飞行

网友:
飞翼没有垂尾,飞行中的稳定性会受到影响。因此,增加翼梢的小翼,主要是为了增加飞翼的稳定性。
小翼的角度,应该有一定的角度。但是,做成垂直的,对空气动力的影响并不是太严重。

网友(2019-02-08):
引用 网友H:
B2是双发发动机,所以它航向上比单发稳定哟,

b2是4发

网友:
引用 网友I:
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虽然液体和空气都是流体,但是一般我们说的流体是指密度比较大的 ...

这才是大佬

网友:
相当于常规布局的垂尾。 去掉没法飞

网友:
低速机主要的阻力是诱导阻力,又叫涡阻力,或者升致阻力,是由升力导致的,升力越大它越大,小翼可以明显减小它,所以对于低速飞机而言,这东西绝对不能去掉

网友:
????穿越了,发现我OUT了,几发我还真没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深入问一下吗?美国的 B2 也是这种飞翼布局的,但它并没有这种翼尖小翼,这又怎样解释?

b2翼尖角度不同,是内切角,扰流效果可忽略,其实b2设计的时候也想加垂直尾翼或者垂面小翼,但是为了隐身就去掉了,才用内切翼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