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做虎式,虎王 就没人做鼠式吗 ?

楼主(2017-06-03):
我发现 国外 国内都好像没人做过鼠式坦克  我觉得鼠式也很霸气啊 至今为止仍然保持着全球最重型坦克的头衔   我很想做台大比例的鼠式玩玩   跟真机那样 用汽油发动机发电 供给电机驱动   以下是我收集的一些资料 晒出来大家分享下

楼主:
在淘宝上搜了一大圈 还真找到了鼠式专用的履带 不过太小了  我个人觉得 真要着手开工 这履带还真难搞 太复杂了 根本没能力做啊

楼主:
欢迎各位老司机 老前辈前来指教 教教我怎么做这个鼠式的履带  如果履带搞定了 那我就可以大胆的开工了   按原型车长为12.14米,3.67米宽和3.66米高比例缩小的话 我的计划是车长100CM 宽度35CM 高度35CM      履带板的宽度为1440毫米,履带接地长为5880毫米。 履带宽度缩小比例就是14CM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各位老司机 老前辈前来指教 教教我怎么做这个鼠式的履带  如果履带搞定了 那我就可以大胆的开工了   按 ...

看你这么大的车子,履带建议不锈钢铸造,可以用熔模铸造或者注射成型,熔模铸造一般要履带孔5mm以上;注射成型一般没尺寸限制,但是初始成本比较高,看你大小开模费可能超过一万。如果没足够经济实力建议用3d打印机打玻纤尼龙材质,起码不会试车就断。

网友:
楼主想法不错,不过貌似难度比较大。支持一下!

网友A:
鼠爷呀。。。。单纯从你计划做的车长来看已经接近1:10了
首先不论你是用3D打印也好,开模具来做也好,花费的金钱只会无上限的增加,不会低于一万,甚至不会低于两万。
鼠爷最难的地方就是履带和悬挂

网友:
I guess that you had played WOT too much

网友B:
我之前也想做鼠爷,给孩子当可驾驶的,但是确实工具设备和经费是很大困扰,不过我专为鼠爷设计了双流波箱和负重轮,需要的话我给你翻翻找找,不过当时相用电机驱动的,想改油的波箱结构要改变一下,但是油的问题也很多,发动机散热,波箱散热,还有后期维护,比如漏油。

网友:
顶!大工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想做鼠爷,给孩子当可驾驶的,但是确实工具设备和经费是很大困扰,不过我专为鼠爷设计了双流波箱和 ...

你找找 我想看看   其实波箱也不是难事  鼠爷原本就是电机驱动波箱的 做个双流波箱就行  发动机只是用来发电而已 不直接驱动行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爷呀。。。。单纯从你计划做的车长来看已经接近1:10了
首先不论你是用3D打印也好,开模具来做也好,花费 ...

的确 鼠爷最大难题就是难在履带和悬挂  在我现有能力 悬挂都还可以做  至于履带 确实要下点血本才能搞出了

网友C:
为啥要发电浪费空间,一个电池就解决的事,你这是故意折腾

网友D:
我觉得还是履带是个难题,做16的就差不多啦,体积都和一台打印机差不多了!E100的悬挂就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还是履带是个难题,做16的就差不多啦,体积都和一台打印机差不多了!E100的悬挂就简单多了。

16感觉太小了 都不起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发电浪费空间,一个电池就解决的事,你这是故意折腾

我是根据原型车考虑的  要做就做仿真点嘛  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16感觉太小了 都不起眼

16的不小了,比恒隆任何一款战车都大,细节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的不小了,比恒隆任何一款战车都大,细节也可以的。

16的就只能纯电动了   不过现还只是在YY 真正动手还差点资金  而且设备工具有限

网友(2019-05-09):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想做鼠爷,给孩子当可驾驶的,但是确实工具设备和经费是很大困扰,不过我专为鼠爷设计了双流波箱和 ...

朋友 鼠式的波箱可否给我参考一下

网友:
先把35的搞起来玩玩试试水深浅再搞大

网友:
鼠式现在已经有人做了啊  还是全金属的 虎贲的

网友:
所以鼠爷的车体尺寸到底是多少呢? 这个图看起来车体只有八米长啊 但是看过一个实地探访鼠爷的视频 上面说车体尺寸是9030mm 3660mm 367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