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erotor全系列天线大测试

楼主(2017-06-03):
首先感谢BR鬼王大哥对我的信任!!!!发给我BR全系列天线进行测试,很早就收到了,但由于大三课程分散加上实验室仪器申请流程复杂,还碰到了假期,所以今天做完全部测试上测评。

先来张全家福

为了方便测试,进行编号

s114和s1115是一代两根天线

s113和s115是二代天线

s118是二代天线无壳版本

s116是br平板

s117是br蘑菇

-----------------------------------------------------------

一、直观体验

1、一代棒棒糖

s1113质量10.3g====s1114质量10.5g

长度85.25mm

2、二代棒棒糖(有壳)

s113质量11.0g====s115质量10.9g

二代有壳75.65mm

线径4.06mm

3、二代棒棒糖(无壳)

s118无壳质量8.1g

二代无壳64.94mm

s118上pcb直径22.38mm

s118下pcb直径12.50mm

4、br平板

s116质量13.1g

br平板69.97mm

线径4.3mm
5、br蘑菇

s117质量11.7g

长度77.42mm

楼主:
二、实测参数
br一代棒棒糖s1113和s1114
br二代棒棒糖s113和s115
br二代棒棒糖无壳s118
br平板s116
br蘑菇s117

1、回波损耗

        是S参数中的一个,表示回波损耗特性,一般通过网络分析仪来看其损耗的dB值和阻抗特性。
此参数表示天线的发射效率好不好,值越大,表示天线本身反射回来的能量越大,这样天线的效率
就越差。

(1)br一代棒棒糖s1113和s1114

s1113中心频率4590mhz

s1114中心频率4650.675mhz

总结:一代棒棒糖看参数白扯,根本不合格

(2)br二代棒棒糖s113和s115

s113中心频率5830mhz

s115中心频率5835mhz

(3)br二代棒棒糖无壳s118

s118中心频率5850mhz

(4)br平板s116

s116中心频率5680mhz

(5)br蘑菇s117

s116中心频率5540mhz

2、驻波比

        驻波比全称为电压驻波比,又名VSWR和SWR,为英文Voltage Standing Wave Ratio的简写。
指驻波波腹电压与波谷电压幅度之比,又称为驻波系数、驻波比。驻波比等于1时,表示馈线和天
线的阻抗完全匹配,此时高频能量全部被天线辐射出去,没有能量的反射损耗;驻波比为无穷大
时,表示全反射,能量完全没有辐射出去。

(1)br一代棒棒糖s1113和s1114

vswr>2.8,白扯了

(2)br二代棒棒糖s113和s115

vswr略低于1.2,非常好的参数

(3)br二代棒棒糖无壳s118

vswr低于1.2,非常好的参数

(4)br平板s116

vswr接近1,非常完美的参数

(5)br蘑菇s117

vswr接近1.2,还不错吧

总结:br天线除了第一代棒棒糖白扯之外,第二代棒棒糖经
          过大量改进工作后参数都很强大了其他天线产品也不错

楼主:
三、功率损耗
br一代棒棒糖s1113和s1114
br二代棒棒糖s113和s115
br二代棒棒糖无壳s118
br平板s116
br蘑菇s117

先看一下ts351的发射功率和发射带宽,闭路测试这个上次测过,直接用图,主要发射还是那个发射

手指处为5.8ghz

发射机带宽(ts351)

发射机功率(ts351)

然后开始实操。。。。
-------------------------------------------

1、天线带宽
   ...
(1)br一代棒棒糖s1113和s1114

一代的图没了,大家原谅我

(2)br二代棒棒糖s113和s115

s113带宽

s115带宽

(3)br二代棒棒糖无壳s118

(4)br平板s116

(5)br蘑菇s117

2、功率损耗

根据官方数据,天线信号最强应在x和y轴
所以测试时x和y对频谱接收天线

附上用到的公式一个:

接收天线子数是频谱仪接收天线的参数

这是接收天线的参数表

开始实测:采用5米与2.5米成倍关系距离

(1)br一代棒棒糖s1113没测,感觉没必要

(2)br二代棒棒糖

s113在5m处

s113在2.5m处

s115在5m处

s115在2.5m处

(3)br二代棒棒糖无壳s118
s118在5m处

s118在2.5m处

(4)br平板s116
s116在5m处

s116在2.55m处

(5)br蘑菇s117

s117在5m处

s117在2.55m处

总结:距离没增大一倍,功率降低5db左右,属于标准范围内

楼主:
四、实际飞行测试
鉴于手里天线比较多,进行对比测试,由于实际情况影响很多
所以视频仅供参考娱乐

环境:内蒙古民族大学图书馆东南侧小树林
风力:4-5级
天气情况:晴
干扰:周围空旷,远马路较远,周围没有大功率干扰源
接收:小飞手加蘑菇天线(dvr)
   br眼罩(飞行用)

由于我的穿越被我炸!炸!炸!所以由大疯子执飞!特此感谢!

1、BR棒棒糖一代
?spm=a2hzp.8253869.0.0

2、BR棒棒糖二代(有壳)
?spm=a2hzp.8253869.0.0

3、BR棒棒糖二代(无壳)
?spm=a2hzp.8253869.0.0

4、银燕pagodaⅡ
?spm=a2hzp.8253869.0.0

5、肥鲨二
?spm=a2hzp.8253869.0.0

网友A:
S1114质量=1.5g  什么鬼!楼主记得改过来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1114质量=1.5g  什么鬼!楼主记得改过来哈!

哈哈哈,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S1114质量=1.5g  什么鬼!楼主记得改过来哈!

改好了!

网友B(2018-04-20):
foxeer这个天线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xeer这个天线可以吗?

没用过,没测过,不发表言论

网友(2019-05-14):
装上飞机才知道这怎测,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