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跑船,发动机连杆活塞缸套报废

楼主(2017-06-03):
船之前进水了,发动机也进水了,上岸后拆热火头,用起动机把水排出来了,然后就换油发动着,想把机匣内的水份排出,怠速着了10分钟后,拉了两下高速,结果就悲剧了。
      教训啊,以后不能犯懒

网友:
这个是不是不能换

楼主:
直接换发动机

网友A:
甲醇船发动机连杆上、下都是铜套的。铜套里面水不排干净,润滑不好就存在这样问题。  汽油发动机船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因为连杆上、下都是滚针轴承,汽油发动机进水如果不在现场将水排干净,启动发动机加温使发动机机匣里面水份蒸发,里面球轴承隔天就生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甲醇船发动机连杆上、下都是铜套的。铜套里面水不排干净,润滑不好就存在这样问题。  汽油发动机船就不会有 ...

我也是这么想的,就当交学费了,铜套仔细看有裂口了,估计就是润滑不足黏住了,然后连杆弯了

网友B:
这是船机连杆吗?我看着像飞机发动机连杆
船机润滑油比例要够20%,还不能贫油。像这种机器(虽然没看到什么牌子的)即使油料没问题,也不贫油,但如果上到船用的转速一样会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船机连杆吗?我看着像飞机发动机连杆
船机润滑油比例要够20%,还不能贫油。像这种机器(虽然 ...

发动机是三叶21mx,素油比例2:8

网友(2017-07-22):
这机子我有,转速高扭力不行,还不如换go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