纤维胶带在魔术板上粘不牢,怎么办?

楼主(2017-06-03):
纤维胶带在魔术板上粘不牢,粘上了,然后轻轻一撕就下来了。我是拿它来当舵面的铰接的,这样怎么能行?

网友:
配合一点热熔胶试试

楼主:
2118胶水好像能融化纤维胶带里面的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2118胶水好像能融化纤维胶带里面的胶啊。

涂胶后,用魔术板的边角余料将胶刮一下,只有薄薄的一小层,一会它就干了,再粘就行了。(9、8成干就行)用热熔胶也一样,用魔术板的边角余料将胶刮一下,只有薄薄的一小层,一会它就干了,再粘就行了。

网友B:
买那3MM双面胶

网友B:
纤维胶带,热熔胶,袖珍熨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胶后,用魔术板的边角余料将胶刮一下,只有薄薄的一小层,一会它就干了,再粘就行了。(9、8成干就行) ...

好,不错的经验,学习了。谢谢。

楼主:
嗯,我试试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纤维胶带,热熔胶,袖珍熨斗

嗯,好,我试试。话说,纤维胶带加热会收缩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好,我试试。话说,纤维胶带加热会收缩吗、

很薄一层胶,稍微加热一下,让胶更均匀,别太热,太热会把纤维胶带里的纤维烫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薄一层胶,稍微加热一下,让胶更均匀,别太热,太热会把纤维胶带里的纤维烫化了。

很好的经验,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薄一层胶,稍微加热一下,让胶更均匀,别太热,太热会把纤维胶带里的纤维烫化了。

里面不是玻璃纤维吗?

网友:
热熔胶点一些,刮开,上胶带,然后胶枪头再烫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里面不是玻璃纤维吗?

估计买了副厂塑料纤维胶带

网友:
2块钱的普通胶带配2118,效果就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里面不是玻璃纤维吗?

聚酯纤维 又称 涤纶……

网友:
板材表面不平整有气孔,所以粘不劳,把epp常用的胶涂在粘接面,再用纤维胶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聚酯纤维 又称 涤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聚酯纤维 又称 涤纶……

纤维胶带跟玻璃纤维胶带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纤维胶带跟玻璃纤维胶带不一样

好吧,今天还特意查了几次百度。

即使他明说了并且真的是玻纤胶带,几块钱的网格状耐温也就150度,熨斗还是会烫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今天还特意查了几次百度。

即使他明说了并且真的是玻纤胶带,几块钱的网格状耐温也就150度,熨 ...

玻璃纤维熔点那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