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 UH-1 休伊 直升机(22楼更新小视频)

楼主(2017-06-03):
先来效果图

配置:
伟力v931 机架、电池
伟力v977 旋翼头总成

这类改装重点在于外壳与机架的固定和各部件的布置
931的机架在电池架与主架之间被我缩短了1cm左右,因为做的时候没拍,这样比较难看出来
电池只能采用旧款的931电池,尺寸:902530,500mAh。如果用新款的或者那些容量为600~700的,都放不进去
而且我把电池做成内置固定的,因为如果要做成可更换的话,必须动到外壳,反正像真机也就没事飞飞玩,飞一次充一次也没什么,外形才重要。
可以看到空间非常局限

还好这机比较宽,电调可以移到旁边,否则只能移到机尾,那样的话动力线路损耗就比较大

与外壳的固定靠这三个部位
①是931的脚架切一部分出来,502+热熔胶
发现热熔胶比AB胶好用,所以这次用的都是热熔胶

对应机架的位置
②是931脚架的一部分
③是1mm的碳杆,长28mm,黏在十字盘导轨根部

基本上组装起来就OK了!也很容易拆卸
开盖充电

开盖接电池

基本上比较完美,就差个像真的贝尔杆了

网友A:
真棒!,请教改装细节,外壳如何购得,谢谢!

网友:
厉害啊,什么时候来个飞行视频啊

网友B:
漂亮 这个要是在办公室飞,估计都有美女投怀送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棒!,请教改装细节,外壳如何购得,谢谢!

如果你之前玩过伟力的像真机,应该看我上面写的就差不多知道怎么改了
因为我改的地方其实不多,都写清楚了,你有兴趣可以试着做,有问题我们来交流,
外壳是以前的一个玩具四通机的外壳,叫 长城9968,这个壳不是工程塑料,比较垃圾,如果是新手不是很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 这个要是在办公室飞,估计都有美女投怀送抱了

哈哈,过奖过奖~很久之前就已经有大大改过了,就是大家改的方法不同,
论坛里我知道有两位大大是用华科尔mini cp改的,我用的是伟力v931。

网友C:
请问这壳子哪里有卖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你之前玩过伟力的像真机,应该看我上面写的就差不多知道怎么改了
因为我改的地方其实不多, ...

广东汕头的那些玩具厂,例如美嘉欣,长城,雅得,基本上都是小富即安的,推出几款四通机之后,见好就收,都没见他们乘胜追击,顺势推出六通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广东汕头的那些玩具厂,例如美嘉欣,长城,雅得,基本上都是小富即安的,推出几款四通机之后,见好就收, ...

销量都不好,只是挣个噱头而已。

网友E:
建议轴装得向前倾一些,这样更有动感。

网友E:
长城9968与伟为931外壳差不多大,重量也差不多,用的尾电机也正好一样:85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轴装得向前倾一些,这样更有动感。

嗯嗯,你说的有道理!真机确实也是前倾的,当时做的时候没考虑到,只想着把机架固定住,所以机架跟外壳是垂直的,下次有修改的话,就来把主轴前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长城9968与伟为931外壳差不多大,重量也差不多,用的尾电机也正好一样:8520。

但是长城的这个壳质量明显比931差,这些估计都是普通塑料,用刀切的时候,只要切开一个口子,接下来就哗啦啦像在切蛋糕一样,特别软。

楼主:
哈哈,信不信我电脑桌面还有你这机子的三张照片
前段时间找遍了论坛,有参考你的
你是为了把十字盘隐藏而丧失了负螺距,我去看了真机照片,真机十字盘其实也是裸露在外面的,所以我就没有改。

楼主:
没错的话,看你固定外壳的风格(两根火柴棍),你可能还做过 眼镜蛇 的像真机是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长城的这个壳质量明显比931差,这些估计都是普通塑料,用刀切的时候,只要切开一个口子,接下来就哗 ...

幸好我的9968没大摔过,现在这个壳已下市了。要做休伊也只能用静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壳子哪里有卖的

你好,我这里有多一套,要的话咸鱼找“休伊UH-1”

楼主:
更新一个一分钟的小视频,随便飞飞,舵机有点抖舵,飞得不好,见谅。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2017-07-06):
不错,我也想改

网友F:
闪灯是自己加的,用的什么灯,挺好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闪灯是自己加的,用的什么灯,挺好看呀。

灯的模块是之前在华科尔的一架古董支奴干里面拆出来的,爆闪灯挺像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