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不释手,hcp100,mcpx,110……

楼主(2017-06-03):
爱不释手,hcp100,mcpx,110……好好收拾hcp100,争取将它调到最为满意的状态……

110套的977的外套

网友A:
请教楼主,我的hcp100s风一吹尾巴就摇来摇去是怎么回事?

楼主:
本人没有飞过hcp100s,不过我飞过hcp100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猜测是主马达或主桨太过暴力了,尾巴跟不上了反应了,所以:1更换尾电机试试,2更换尾桨,换小点螺距的尾桨试试,3换大点螺距的尾桨试试,多试试……,其实我也是菜鸟,刚刚学会倒飞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我的hcp100s风一吹尾巴就摇来摇去是怎么回事?

正常
听说给电调刷Blheli,调啥damped light能解决?

网友:
请教楼主,我的977启动以后,尾电机不转,我换了主板,又换了尾电机,还是没啥改变,这是啥原因。

楼主:
1尾电机挂了,2尾电机线断了,3主板尾电机的工作部分挂了,4控的方向舵设置有问题,请逐一核查,根据你的描述,连主板都跟换了,还是同样的问题,那么遥控器关于方向舵的设置存在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一些吧,纯属猜的………

楼主:
如果是主板问题请参考图片中的这个贴子。

网友:
纯新手,坐看

网友:
很漂亮的鸡鸡!!

网友B:
小飞机后来各种后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飞机后来各种后悔

家电大哥难得来小鸡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家电大哥难得来小鸡版

小飞机零件小修起来麻烦主要是遥控器手感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飞机零件小修起来麻烦主要是遥控器手感不好。

您太长时间不关注小鸡了,现在都是关联大牌遥控器的,伟力牙托新机用扶她把,驰远可以地平,而且一台华控几乎可以通吃小鸡,修起来废眼睛倒是真的

网友D(2017-07-26):
楼主对哪台最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对哪台最满意?

应该是110

网友(2017-09-02):
你好,D7E飞HCP100不知你是否刷控,能不能把你的HCP100设置参数给我一份。我刷的M固件,HCP100的参数总是设不好,动力感觉不足,要全油门才可以飞,动作基本做不了。前后翻飞机乱转(自悬),倒飞动力不足,越飞越低。我的参数是:升降-18   副翼20     PIT35,PIT如果再调大更不好飞(猛给油会甩尾)。主电机是官网买的。尾电机新换。电池飞V977动力很足。

网友:
握手!大爱110,可改3桨、4桨,而且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