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绵居然和舵机有关系

楼主(2017-06-03):
前几天得意忘形炸到石头,后面就一直发现动力没有喷的感觉了,以为是电机问题换了不行,索性电调换了,还不行。
今天恼火了,找出三个鸡一起出来替换对比,把旋翼头都换了,那个炸过的鸡还是软绵绵。
思索了好久,想起来用手压压舵机,发现一个没力气了,马上换一个新舵机
超,喷的爆浆声又来了

网友A:
若干年前,用10C飞泡模,被笑装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干年前,用10C飞泡模,被笑装逼了。

其实用14也是装逼而已。对于飞行技术没什么提升。我十几年前也是玩KT鸡,用9XII

网友:
飞机还没遥控器大

网友B:
舵机没力,给螺距的瞬间会向没力的舵机的方向歪一下,但陀螺会迅速把另外两个舵机压下去,飞机又平了,但集体螺距就调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没力,给螺距的瞬间会向没力的舵机的方向歪一下,但陀螺会迅速把另外两个舵机压下去,飞机又平了,但集 ...

就是这个情况,爬升都很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情况,爬升都很慢

喜欢飞 XK120 还是YT150X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喜欢飞 XK120 还是YT150X

150x现在三轴也弄得不错了。但是飞习惯120,再看150头大尾短,不习惯。然后炸下来损失肯定也大,价格摆在那里。
当然我飞150就会小心一点
综合起来性价比还是120好。
钱充足,想多体验多一种机型150x也很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150x现在三轴也弄得不错了。但是飞习惯120,再看150头大尾短,不习惯。然后炸下来损失肯定也大,价格摆在 ...

120飞过别人的不跟手  操作和飞机实际反映 慢半拍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飞过别人的不跟手  操作和飞机实际反映 慢半拍

飞机虽小,也有很多要注意地方。小鸡因为耐炸,所以大家都炸的随意。很多看不到地方炸出问题会影响手感

我飞得多了,基本那里不对劲马上可以感觉出来

一般人不注意地方是拉杆弯曲,横轴弯曲,轴承散了。主轴定位没上紧。或者浆弯曲。。。

网友:
这舵机就废了么,我也是这情况,舵机通电用手一压就软了,但是舵机马达还滋滋的转,一会就烫了

网友D:
这舵机还能修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舵机还能修嘛?

感觉可以修 但是你要有工具和时间

网友E:
換個馬達應該是還可以救的
不過樓主應該備料一堆懶得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換個馬達應該是還可以救的
不過樓主應該備料一堆懶得修了吧

我昨晚大整改,把马达,机架和旋翼头,主轴都换了。

差不多就是主板和电调、大浆是原来的

今天再飞,巅峰动力状态,可以无限侧摆完一个电池
原来我差点怀疑是电池旧了,

然后我看了一下机架已经在轴承座地方炸出断裂。估计这个也会影响
有时候是在想不出还差一点动力火候没出来是什么原因,唯一办法就是换东西上了

网友:
動力一大一丁點差錯都容不得
我也是常常重拆裝飛機後
沒換東西自然就好了……
有時想想這些小機實在是夠耐操
一上天就是全螺距全力翻的
我有個150dfc飛了不知道幾電從沒摔沒撞
就是只爛了幾幅橡皮墊圈
應該跟150翻滾快有關係
偉力的主橫軸我不敢講
倒是軸承也實在不錯
我120玩了半年有吧都沒有大虛位
977更是親友路人接力摔也沒壞過主軸承
馳遠的就差了點
新的虛位就大
明明比較輕主軸承也爆了幾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晚大整改,把马达,机架和旋翼头,主轴都换了。

差不多就是主板和电调、大浆是原来的

我的120都有半年没飞了

网友(2017-07-13):
我的120去年改的金属舵机,虽说不坏了,但不好飞了,悬停没有以前稳了,看来是改坏了

网友(2017-09-26):
我的02s也是,昨天蹬了一下地。然后飞起来就软绵无力。
机械结构都检查了,没什么问题,估计是舵机不行了。。。

网友(2018-12-13):
飞机没遥控器大  哈哈

飞机没遥控器大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虽小,也有很多要注意地方。小鸡因为耐炸,所以大家都炸的随意。很多看不到地方炸出问题会影响手感
...

终於找到一個人可以完全說出我的感覺,樓主的一番話去形容K120和K110就最合當,
希望樓主多點發貼,等大家獲益良多

网友F:
我敢打包票,130出来了,LZ肯定会买一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敢打包票,130出来了,LZ肯定会买一台的!

这一年转战了固定翼。KT机,然后各种15e  30e。。这个月毒上了DLG滑翔机。1.5米大滑碳纤维都入手的两架
但是小电直一直是我的上网首页打开,一直关注着大家的动态啊。
130X 改进了好多东西,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