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center配置ublox的GPS

楼主(2017-06-03):
最近脑子热,组了个穿越机航拍,于是把吃灰多年的gps拿出来用。
以前这个gps是用在mwc飞控上滴,mwc328p+导航板+gps,无脑刷了别人的配置文件,已经不是NMEA格式输出,现在要改回来。
先下载u-center,要去官网下最新的。https://www.u-blox.com/en/product/u-center-windows
用usb-ttl连接gps,u-center选择com口,和波特率,常用的就9600,57600,115200,新gps一般都是9600。115200过快,容易误码,57600是个折中的选择。
如何知道波特率是否正确?我的办法是读取一下配置。tool-》GNSS configuration   有读取的操作。
这颗是6mGPS,查了一下是5hz的刷新率,默认是1hz,当然要调到最高。
连接成功后点这个,出现配置窗口。
刷新率

设置好参数点击下面那个 send 才能生效。
波特率

记得设置掉电保存!!!

最后验证一下成功没有,找个串口工具看一下就可以了,gps信息都是以字符串的形式打印的。为了验证刷新率,用秒表掐一下,5秒时间接受了多少字节,再除以每帧的字节数。大概算出来是26帧,5hz是正确的。

u-center里面功能繁多!玩熟一个GPS也没有那么简单啊!

网友:
很多飞控带自动设置输出格式的 没要手动设置  我之前用的cc3d 刷inav固件 M8N GPS直接上 无需设置

网友:
完全不懂GPS原理!!!

网友A(2017-07-27):
大神,把里面的6m模块改成7m。现在改刷新率,掉电没法保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把里面的6m模块改成7m。现在改刷新率,掉电没法保存了

6m跟7m的引脚完全一样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6m跟7m的引脚完全一样么?

不完全一样,名字不同,但是焊上后有gps信号。过些时间我发个对比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6m跟7m的引脚完全一样么?

差不多的。可能是flash坏了。不知道型号

网友(2019-07-05):
记号 GPS模块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