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源适配器坏了,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如何修?

楼主(2017-06-03):
B6充电器的输入电源:12V电源适配器坏了,目前的症状是插上220V插头,外壳的指示灯不亮,没有电压输出。过了十来分钟摸上去烫手,拆开发现两边是两块大的散热片,应该是散热片发热。电路的正反面拍照如下。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怎么判断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换新的
这个给B6还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新的
这个给B6还凑合

已经换了,想修好这个。

网友:
看最后一张照片黑色的东西好像烧过

网友:
这个没办法判断那个坏了,用万用表一个一个的排查吧

网友:
可以量一下12V变压器没有没电压输出,要是没有就是高压部分烧坏了

网友:
这个302电阻烧坏了可以找个同等型号的换上去

网友:
这个电源真没必要再修,换一个吧。比这款电流大性能好的12V的适配器太多了,某宝搜一下……

网友:
收个16.5v得ibm笔记本电源,作工甩这个几条街

网友:
阻容元件与变压器等损坏率很小,重点查二极管、散热片上的开关管及双二极管、UC3843集成块。判断UC3843是否损坏的简单方法是:单独在7脚5脚间外接+17V电源,7脚+,5脚-,若8脚无+5V输出,则UC3843坏。
我有一个和你这个基本差不多的电源,不过是19V的山寨HP笔记本电源,最后查出的就是二极管与3843损坏。

网友:
你这个适配器渣的不是一般,扔了吧

网友:
这个是开关电源,没有电路图的话修起来有点难的,在网上找一下UC3843AN的资料就容易些了。

网友:
省小钱花大钱

楼主:
算了,综合大家的意见,丢了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