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凤凰160电调bec配置

楼主(2017-06-03):
本人飞行550和700,采用2s直驱舵机+bec供电给接收机,先后使用了凤凰80hv、160edge,换了好盈6a、好盈20a、凤凰20a的bec,接收机总是信号溢出导致抖舵。
特意开帖请教两个问题:
1,大家用2s直驱都用哪种bec?
2,大家用2s直驱会不会把电调红、黑线拔出,只留白色信号线?
先谢过了,欢迎给出意见和建议!

网友A:
2s直驱还用BEC干嘛?直接一开二的线,插接收机陀螺仪双供电,电池直接插。

网友:
接收机总是信号溢出导致抖舵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大大 什么是信号溢出?

网友:
电调只调红线

网友:
换HV接收机吧,太折腾了

楼主:
可以去看看我以前发表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直驱还用BEC干嘛?直接一开二的线,插接收机陀螺仪双供电,电池直接插。

接收机最高6v,一份二会烧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 什么是信号溢出?

陀螺仪软件日志大面积报错,显示“signal of channel ?out of range”。
?代表了1-6通道,相当于6个通道全部溢出,超过了陀螺仪控制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软件日志大面积报错,显示“signal of channel ?out of range”。
?代表了1-6通道,相当于6个通 ...

这个不是信号溢出,干扰,接触不良,静电都会造成这个问题。
首先,160电调是不带BEC的Opto。 信号线是完全不需要改动的。三线必须同时使用
LZ可以买个Reactor HVX,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最高6v,一份二会烧接收。

那买个3030或者7020吧。

网友C:
我是直接拿2s电池插在接收机空闲通道上,要bec 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拿2s电池插在接收机空闲通道上,要bec 干嘛

如果用futaba控加7008接收,直接插可以用。但我是6v的接收机,必须bec降压,结果就产生了干扰接收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