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放过

楼主(2017-06-03):
手里一块6s电池,用bb响测的电压六片都是3.85左右,总电压23点多,为啥c610充电器显示总电压为21.4,有一片电压为2.3呢,还不充电。。。请指教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一下,如果电压是3.85的话,应该就是充电器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一下,如果电压是3.85的话,应该就是充电器的问题了

谢谢您,明天去单位试试吧,家里没有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