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276发热问题

楼主(2017-06-04):
请教各位用过276的前辈。我的276飞下来舵机有点烫手。这是正常的么?原来用的是760 560后来改成760 333略有改善。但还是热。飞行时间四分半。谢谢各位

楼主:
补充一下。276是新的。摸上去感觉是舵机的电机部位发热。

网友:
拆开检查

网友A:
照片拍摄角度很牛逼

网友B:
虽然没用过,但感到不正常。尾巴机械部分如果没问题的话,再热的天气,舵机摸起来有点温,可以理解,但烫的话就有问题了。我有个中舵,以前也是烫手,返厂换电机后,现在基本没温度了。

网友C:
改成低压供电试试

网友D:
这个天气烫正常吧。  特别是MB的机子。 很烫

楼主:
然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拍摄角度很牛逼

摄影也是一爱好~~

网友E:
276用的是560hz的频率,如果舵机是新的,我觉得有可能是你机械部分不顺滑或者陀螺的问题,如果舵机炸过建议你返北 京去检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没用过,但感到不正常。尾巴机械部分如果没问题的话,再热的天气,舵机摸起来有点温,可以理解,但烫的 ...

机械部分顺滑~~无刷电机的问题?futaba返厂可麻烦了~~额~~新的276~~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低压供电试试

回头改下试试~~现在bec7.4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天气烫正常吧。  特别是MB的机子。 很烫

确实是mb~~摩友好眼力~~这么黑的图片都能看出用的mb?~厉害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头改下试试~~现在bec7.4V

不用改低压,276支持7.4v,有摸友用到8.4都没啥问题,那现在看来换个陀螺仪试试是个比较好的选择

楼主:
再补充下~现在7.4v供电~~飞悬停下来舵机没温度~~连续立钟摆一块电~下来舵机热~~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是mb~~摩友好眼力~~这么黑的图片都能看出用的mb?~厉害了~~

别纠结了。我全系Mb。你的情况属于正常!就用333!

楼主:
引用 网友E:
276用的是560hz的频率,如果舵机是新的,我觉得有可能是你机械部分不顺滑或者陀螺的问题,如果舵机炸过建议 ...

舵机全新~机械顺滑~舵机木有炸锅~~~~悲催~~难道是mb的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改低压,276支持7.4v,有摸友用到8.4都没啥问题,那现在看来换个陀螺仪试试是个比较好的选择

难道mb和276八字不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纠结了。我全系Mb。你的情况属于正常!就用333!

哈哈~~好的~~原来飞450用的老款mb配亚拓ds520~妥妥滴~现在新款mb配276就热了~所以有点不踏实~发上来问下前辈们~~

网友F:
我买的272  276套装,现在飞了几十起落吧,陀螺仪是金脑,没发现舵机热啊,飞下来舵机没啥温度的,楼主换个陀螺看看,不行就可能要返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272  276套装,现在飞了几十起落吧,陀螺仪是金脑,没发现舵机热啊,飞下来舵机没啥温度的,楼主换个 ...

~~好的~~找个别的陀螺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找个别的陀螺试试~~

希望楼主换了陀螺就变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希望楼主换了陀螺就变好了

还是舍不得mb 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舍不得mb 啊~~

先换别的试试呗

楼主:
嗯嗯~换个试试先~~确定是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用万能表一条一条检查

网友G:
bls276配CGY750,航线下来没温度。。
6.6V life

网友H:
不用看就知道是MB 频率问题纠结死个人
能低不用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bls276配CGY750,航线下来没温度。。
6.6V life

请教前辈cgy750~~尾舵机信号输出是760 560还是760 333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看就知道是MB 频率问题纠结死个人
能低不用高吧

额~~看来mb的这个问题由来已久?~~组长建议频率多少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额~~看来mb的这个问题由来已久?~~组长建议频率多少啊?

V8 K8那些虽然频率不可选
你插K8设置卡上去看  上面显示的是333HZ

楼主:
引用 网友H:
V8 K8那些虽然频率不可选
你插K8设置卡上去看  上面显示的是333HZ

谢组长~~明白了~

网友:
尝试尾变距配重以减小舵机负载,尝试略微降低感度避免舵机刹车时震荡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看来mb的这个问题由来已久?~~组长建议频率多少啊?

正是
mb鎖的好就是靠一路猛操舵機來的
不管怎樣調就是燙
飛快飛猛一點反而比較好
可能是有風吧
或是因為尾舵指令比較單純
一直左右跑來跑去不用頻繁來回修正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教前辈cgy750~~尾舵机信号输出是760 560还是760 333啊?

CGY上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I:
CGY上没有这个选项

CGY750
尾舵760us固定560Hz
       1520us Dg固定280Hz
       1520us Ag固定70Hz

网友:
我不懂什么,帮顶吧哈哈

网友:
学到了技术!

网友(2017-12-10):
求返厂联系方式

楼主:
RC遥控模型产品售后: 010-67050297

VFD荧光显示产品售后:010-67051805

受理时间:周一至周五   (节假日休息)

                    9:00-11:30

                    13:00-17:00

返修产品请寄送至:

北 京市东城区天坛东里中区甲14号南楼101室  100061

注:RC产品请下载返修信息表 填写后随产品一同寄送(恕不接收到付)

摘自北 京双叶http://www.futaba.cn/jlist-007.aspx

网友J:
ebar上也有这个选项,我的经验就是,在不影响锁尾效果的情况下,尽量低点

网友K:
电压可以低点,我原来380的斜盘用1182开7.4的bec舵机烫手,后来降低到6.5就好了,锁尾就没办法了,mb本来就是尾舵杀手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