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帖

楼主(2017-06-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好用,我也一直都是拆出来直接704涂一遍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我的也是x3,之前首飞秒炸,就是新手炸鸡的那种,拉起来慌了往下拉撞沙子了,小炸,然后就不锁尾了,求告知修复的思路,感谢

网友:
陀螺用的k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我的也是x3,之前首飞秒炸,就是新手炸鸡的那种,拉起来慌了往下拉撞沙子了,小炸,然后就不 ...

小炸陀螺仪不会不锁尾。

检查尾轴情况。所有顺滑程度全部检查。

网友:
这不是治标不治本么。。不怕飞机出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炸陀螺仪不会不锁尾。

检查尾轴情况。所有顺滑程度全部检查。

尾轴很直,顺滑也很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炸陀螺仪不会不锁尾。

检查尾轴情况。所有顺滑程度全部检查。

我给飞机通电尾舵就会往一边跑,然后我手动旋转机体,尾舵的动作是加强旋转而不是阻止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不好说,不锁尾的话机械没问题只能从尾舵和陀螺仪入手了,没别的

好,感谢,我去学着把陀螺仪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
目测配置不错,还是金属尾巴

网友:
没太懂,是往壳子里面打满硅胶的意思吗?

网友:
我也喷到过一起,飞机切IDE1就斜着飞,后来陀螺仪拿手里发现可以电路板再晃动,3M双面胶伺候。问题解决。

网友:
我的GⅤ8000也这样,学习了,试试看。

网友D:
学习了,一会儿先检查检查我的k8
这两天也是刚收了x3,你看着像是虫子电机,电调是v3吗?你进角和Hz怎么设置的,我用32Hz和15度进角,一个电下来电机、电调烫手,你的状况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一会儿先检查检查我的k8
这两天也是刚收了x3,你看着像是虫子电机,电调是v3吗?你进角和Hz怎么设 ...

貌似 50A V3 和蝎子2520搭配就是烫,尝试过各种组合不见改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貌似 50A V3 和蝎子2520搭配就是烫,尝试过各种组合不见改善

你试试非定速90一条线吧,比定速的效果好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试试非定速90一条线吧,比定速的效果好的多了

一直用定速50油门。。。 非定速用90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