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X

楼主(2017-06-04):
谁知道150X有的电池能飞的好好的,有的电池飞机刚一离地机头猛的向右转,就像尾电机失去动力不锁尾一样,电池是刚充满的,是GRS系统就这毛病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池C数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C数不够

我也是这么认为,刚买的电池,亚拓原装的,这么坑爹

网友:
150就飞2分钟就没电了。真不爽

网友:
檢查下馬達線的接頭
尤其是主板上的插頭常會太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刚买的电池,亚拓原装的,这么坑爹

新买的电池慢充慢放放几周期就可以了,等电池一个小时再去充电,延长寿命,别过放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刚买的电池,亚拓原装的,这么坑爹

新手吧 基本常识都应该知道的 冲放几次效果就会不同 多练模拟器

网友:
机头向右转,也就是顺时针转?锁尾过头的表现吧,应该不是电池问题哦,是不是有时候振动比较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吧 基本常识都应该知道的 冲放几次效果就会不同 多练模拟器

那你意思是说先把电池用在别的地方,别这么大电流用,等电池激活再用是吧,那干嘛标称放电30C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意思是说先把电池用在别的地方,别这么大电流用,等电池激活再用是吧,那干嘛标称放电30C呢

小机电池大机电池不一样,电池乱放,一直处在大电流,电池里的锂离子会快速失去活性,因为锂电池在小容量大电流的作用下会非常快的发热,在电池内阻厂家解决还不是那么完美,还那句话,电池内阻小,电池才能发挥最大动力的支持

网友:
大家觉得亚拓的150X好飞还是亚拓的250好飞呢?
本人只是一个新手,目前只能用伟力K110在3D模式下四面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