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求教

楼主(2017-06-04):
这个电机为什么歪的有什么用
我说是抵消反扭
有的人说是螺旋桨离垂尾太近尾流造成飞机偏航到底是谁对请空气动力学专家指教

网友:
我猜是眼睛没看正

网友A:
应该主要是抵消反扭,不然会偏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主要是抵消反扭,不然会偏航

螺旋桨尾流会不会影响垂尾导致偏航呢?

网友:
应该导致偏航的力没有那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螺旋桨尾流会不会影响垂尾导致偏航呢?

除非你的方向舵没有调正,或者螺旋桨离得太近了,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的方向舵没有调正,或者螺旋桨离得太近了,会有影响

螺旋桨近有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的方向舵没有调正,或者螺旋桨离得太近了,会有影响

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具体的不好说,你可以把电机打开,飞机前面点个烟或者蚊香之类能冒烟的,看气流通过垂尾以后有没有明显的变化,如果比较平滑就没有影响,如果烟变得比较乱,就有影响,可以把尾杆加长,重新调整重心。烟不顶用的话,可以试试在垂尾上贴上些棉线,也可以看出来

网友:
感觉你这电机偏的角度有点大,一般就2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不好说,你可以把电机打开,飞机前面点个烟或者蚊香之类能冒烟的,看气流通过垂尾以后有没有明显的变 ...

请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知识的

网友A:
学的好不,知识又不是凭空出来的,多看书,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的好不,知识又不是凭空出来的,多看书,多交流

什么书

网友A:
飞行力学,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等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力学,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等等等

用专业术语解释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专业术语解释下

因发动机位置不当,引起的垂直安定面及方向舵气流扰动干扰问题,建议通过吹风试验检查,通过改变发动机位置重新平衡重心解决该问题。以上纯属瞎掰,请专业高手认真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发动机位置不当,引起的垂直安定面及方向舵气流扰动干扰问题,建议通过吹风试验检查,通过改变发动机位 ...

不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对的

对的是啥?求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是啥?求赐教

明天等我回家详细讨论

网友:
多旋翼上电机歪着装有抵消反扭矩的作用。固定翼的电机如果垂直机身的话,螺旋桨产生的气流的运动方向是正好环绕机身向后运动最后直接拍打在垂直尾翼上,造成机身抖动,航向不稳定和控制效率低。电机歪向一边是改变气流的运动方向从而避免上面的情况发生,老式的真飞机也有这么做的,希望这么说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