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MZ 壳体表面氧化如何清理

楼主(2017-06-04):
各位大神,可能是经常不注意清洁的原因,控表面氧化有点脏,用一般的擦拭也清理不掉,特再次请教有没有哪位大神有很好的办法。

网友A:
马云家的车标光亮剂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B:
牙膏 洗车的那种百洁补 有条件喷个光油

网友:
正常,这是14MZ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云家的车标光亮剂不知道可不可以

不行,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牙膏 洗车的那种百洁补 有条件喷个光油

不行,试过了

楼主:
都没有办法吗?

网友C:
换18MZ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18MZ就好了

看不上(MAI BU QI)

网友(2018-12-04):
擦银布擦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