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hot固件是否不需要进行电调行程校准?

楼主(2017-06-04):
看说明是这样,大家使用dshot都不校准吗?

网友:
不用校準的

网友A:
没有看到效准的,
不知道什么工作原理,我想是不是在BF或CF里的行程量对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效准的,
不知道什么工作原理,我想是不是在BF或CF里的行程量对应的

数码。直接在blheli suite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