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楼主(2017-06-04):
假如,假如,假如!我是说假如用以色列高清图传,用哪一款眼镜最合适?我知道眼镜的分辨率都不高

网友A:
假如每款眼镜的分辨率都很高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每款眼镜的分辨率都很高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高分辨率的图传用低分辨率眼镜是什么效果呢?

楼主:
有没有大神来解答一下

网友B:
大疆新出的眼镜可以满足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新出的眼镜可以满足你。

不要,你能让我的穿越带上那玩意儿吗

网友C:
就用肥鲨最贵的吧

网友D:
估计你得装个450轴距的多旋翼,高清图传体积那么大,穿越机能装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得装个450轴距的多旋翼,高清图传体积那么大,穿越机能装下吗?

大吗?跟其他图传一样的,只是接收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用肥鲨最贵的吧

楼主:
有大神在吗

网友E:
索尼 HMZ-T3

楼主:
引用 网友E:
索尼 HMZ-T3

这不是fpv眼镜吧

网友E:
fpv眼镜都是模拟信号所以分辨率没那么高! 高清图传有hdmi输出 用索尼 HMZ-T3怎么不行呢!  难道只有有内置无线接受才可以用来fpv~~?

楼主:
引用 网友E:
fpv眼镜都是模拟信号所以分辨率没那么高! 高清图传有hdmi输出 用索尼 HMZ-T3怎么不行呢!  难道只有有内 ...

哦哦,好吧,我不懂这些的

网友:
肥鲨支持 hdmi 输入 720p